楼主(2004-12-27):
大家好!我手中有个西门子S7-200 的224PLC,现在想利用来做一些实验,输入/输出我不接,但电源我只接一个24V的输入电源就可以了吗?就可以输入程序看到输出吗?

网友A:
对于DC/DC/DC型的PLC,只接DC24V电源就可以输入程序;
至于输出能不能看到,要看你具体的程序,因为你所有的输入点都没有信号;

楼主(2005-03-11):
那不要紧,只要输入输出的灯能亮,显示动作了就性,再就是电源是接到PLC的输出那边的N/L1 AC或DC吗?我第一次用,有点担心用不好,会烧掉PLC

网友B:
你不接输入信号,输入指示怎么会亮呢.

网友C:
接输入?那是模拟怎么可能有输入接入

网友B:
用模拟器,你还要plc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