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E5A进行K通讯组态??

楼主(2004-12-27):
(无正文)

网友A:
你用组态软件进行通讯?组态软件支持COMPOWAY/F协议吗?如果支持的话应该可以做的,或者组态软件直接就能选择到E5AK这个型号的温控器。呵呵,我还没有听说过有哪家组态软件可以支持。

网友A:
除非是OMRON自己出的组态软件

楼主:
你好!不是我组态;我提供omron E5AK CONTROLLER,只要给他们通讯端口和控制器通讯参数表就可以。他们做的是DCS;具体怎么组态我不太清楚;

网友A:
这个你肯定可以提供的,你需要选择通信型的E5AK,然后去查一个温控器的通讯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