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27):
不知70KW的装机容量需要多少平方的电缆?

网友A:
35平方就够用.

网友B:
35平方小了点,最好是75平方的。

网友C:
要看你是作为配电干线使用还是作为用电设备的电源线,如果是配电干线就要根据负载性质来计算电流然后选导线,否则会造成浪费或载流量不够。

网友D:
我想最重要的要看你的设备是怎么样的用电形式,如果是75KW的点焊机,应该是75MM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我是把它用做设备的电源线,设备总容量70KW,其中大约60KW是电加热管
我现在用的是35平方,还可以

网友E(2005-11-19):
楼上的有75mm的电缆吗?是不是搞电的啊?用50或70mm^2的都可以。

网友F:
[建议]
35MM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