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27):
单位用发电机发电,结果零线与一相火线接反了,请问会造成什么后果啊?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B:
你是说发电机的输出线吗?你的系统有地线而且零线与地线公用吗?如果有那你的发电机还能开吗?如果不是那你的接零保护部分就会带电的,危险呢伙计!!!!!!!!

网友C(2006-04-24):
那就短路了

网友D:
我试过,那次我们单位停电,借了台发电机组,
结果零线与一相火线接反了,220成380了,烧了一台电脑.
领导很生气,后过很严重................

网友E(2006-07-09):
兄弟,后果很严重!!!!!!!!!!!!

网友F:
老板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网友G:
后果预测
有2种可能:1你换错的火线正好是原先220单相抽出线,这样的话原先的火线变另线,另线变火线,还是形成220回路,所以对220电器系统没影响,但380系统因为缺少一相火线,变成缺相运行,电机时间长乐就会烧毁。2你换错的火线不是原先220抽出线,这样的话你的220电气系统就成了380,380系统也是缺相运行,后果更严重,老板会咆哮!

网友H:
如果是真的,我想您应该会失业了!

网友I:
服了你了,电工首先应该认真呀,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