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27):
HIS0164为工程师站     VNET:172.16.1.64      以太网:172.17.1.64

HIS0163为HIS             VNET:172.16.1.63      以太网:172.17.1.63

当执行Download---->  Download  Project  Common...时:

HIS0164等同化成功,Error:0  warning:0

HIS0163出现  Different  Project  Overiew DYHX  Data  Base  From  HIS0164

经检查
1. HIS0163的参考目录为HIS0164 ,没有错误
2.HIS0163和HIS0164两者之间相互Ping  Vnet和以太网地址都没问题
3.任务管理器------进程中也存在Bkhodeq.exe,着也没错

这是怎么回事呢?    帮帮我!

网友A:
0163#站的参考数据库是否设置为0164

楼主:
HIS0163的参考数据库为HIS0164 ,没有错误

楼主:
终于找到原因了

原来是操作系统的事,出错的操作系统是 XP 家庭版 的。
用2000  或者  XP 个人版, 安装方法同 XP 家庭版 的一样,CS3000等同化十分顺利。

在 XP 家庭版 中,我发现网上邻居不能访问,还需要密码,正确配置局域网后,CS3000等同
化成功。看来XP 家庭版中还需要多增加这么一步。

希望对大家是一个借鉴!!

网友B(2005-03-19):
是的,操作员站都应该指定工程师站为其参考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