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28):
请问各位
    在XP更新了SP2后,FX系列编程软件的注释出现全为日语,能方法转换为中文吗?

                                                                     谢谢,,,,,,,,,,,,

网友A:
在工具选项里面选择语言种类为中文。

网友B:
不用转换,删除:msgothic和msmincho这两个日文字体就行了。

网友C(2005-02-20):
请教怎么删除msgothic和msmincho这两个日文字体!

网友C:
请问在哪个工具选项里面选择语言种类为中文。

网友D:
两种方法都不行,字体删不掉,改中文显示还是日文

网友E:
我的在2000系统里显示都只能显示英文和日文,
那位大哥能发个能显示中文的版本给我吗,楼主可否把你现在用的软件发给我,谢谢!!

网友C(2006-03-04):
两种方法都试不通啊 !大哥!

网友F:
在DOS下面才可以删的,我删了以后就显示全中文的

网友C:
在完全dos状态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