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28):
我看到很多接触器和中间继电器的线圈都装了一个叫浪涌吸收器,好象是一个电容和一个电阻串联再并在线圈两端,不知道这个电容应该选用什么样的材质,耐压多大,电容容量多大以及电阻选用多大的?很想得到师傅的回答不胜感谢。

网友A:
CR 灭弧器
1) 电阻R  线圈等效DC 电阻
2) 电容C  电流的平方/10到电流的平方/20微法,耐压为工作电压的2倍以上。

楼主:
很谢谢楼上的朋友,你能给我说的详细一点吗?我好象还是看不懂,还有就是电容应该选用什么样的材质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R 灭弧器
1) 电阻R  线圈等效DC 电阻
2) 电容C  电流的平方/10到电流的平方/20微法,耐压为工作电压的2倍以上。

他说很清楚了呀!

网友C:
YY型移相电容或者czjj型交流纸介电容,这种保护一般不采用直流电容,因为直流电容体积较大

网友B:
浪涌吸收可以用直流电容?

楼主:
那这个电流是什么电流啊 ?     是线圈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