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28):
要找一个电机代替原有的
额定转速2500左右,转动部分转动惯量0.23kg·m2,可调速。
其原有的电机是FLUOROCARBON的
电压为115V AC  电流为10A,
FLUOROCARBON这个牌子,从来没见过,真是晕。

网友A:
这是交流电机?直流电机?
功率要求多大?只是换电机?控制系统换不换?
如果不打算换控制系统,电机只好定制生产了,但是也不好保证控制系统会与其完全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