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28):
谁用过变频器改造过螺杆式空气压缩机的电机?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网友A:
关注中,有必要吗?供气系统中没有储气罐吗?难道压缩机运转起来就不停了吗?如果用的话也只能用压力开关控制变频器的起停,如果压力到了设定值后还要停那么变频器只是起到软启动的作用,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变频器在系统中就没有实际的意义,而且徒增成本.一孔之间,不到之处见谅.

网友B:
本身它的系统也可以增减载,不必用变频器吧!

网友C:
我不赞同楼上的观点,变频器装上以后,,他有两大功能会对你的系统产生影响
1.系统稳定,你供出的气体压力更加稳定,而不是先前的那种大区间类型,要知道,在大部分生产环节中,稳定的压力气源对产品的质量是有影响的
2.节能,这个功能也是不容忽视的,而且通常情况下,这个功能还占主导地位,试想一下,你只需要0.6MPa的气体压力,可你不用变频器时.总得把气体压力上限调到0.7MPa吧,从0.6MPa到0.7MPa
需要消耗很大的能源,而变频不需要到0.7MPa吧,还有在卸载后,你的电机还在空转吧,你可以去测量一下他的空载电流,他比一般电机的空载电流大.

楼主:
感谢各位!
空压机是Atlas copco的 无油空气压缩机,电机功率250kw,原系统是根据储气罐的压力来控制加卸载,压力达到7.3卸载,压力降到6.9加载,卸载后空载运行,空载电流160A。理论上可以使用变频器来节能的。不知具体操作,控制有什么难点?

网友C:
很简单啊,就装一台变频器啊,通过压力信号反馈到变频器(现在一般的变频器都带PID功能),你只需要再加一个10K左右的电位器,就一切OK拉,比如你的工作压力是0.69Mpa,
那你就把电位器调到对应的0.69Mpa就可以拉,运行起来,压力很稳,而且节能,(大约有20%以上,根据你的使用情况不同而定),对了,你还必须把空压机的下限调到0.69Mpa以下,比如你可以调到0.6Mpa(这个无所谓)。
 另外,空压机不同风机负载,所以你选用变频器要是矢量式的。

网友D:
我们有一台250KW 英格索兰空压机,在用气量少的情况下,御载频繁,空压机逆止阀磨损很快,因为是用老旧的技术生产的,压缩空气输出量无法根据实际用量调节,想用变频器控制,看了楼上的贴子想试一试,可我没见过那么大的变频器?

网友C:
有啊,西门子,富士,施耐德的都有,包你管用

楼主:
400kw的变频器都有!施奈德好像好一点,就是贵。

网友E:
用不用变频器要看你空压机的加载\卸载比,如果卸载时间相对较长(如大于30%),那用变频器就能取得较明显的效果。
改造时用一个压力变送器测气罐的压力,将压力变送器(0-10V或4-20mA)的输出信号送到一个PID调节器,设定一个压力值,如0.7MPa,再去控制变频器的频率, 或直接用变频器的PID功能).当系统用气量大时提高变频器输出频率,用气量小时降低变频器输出频率,使气压始终保持在0.7MPa,这样一可以节约大量电费,二可以降低机械磨损.
另外螺杆式空气压缩机的变频器不需要采用矢量型的,通用变频器就能够满足要求了.

网友F:
如此改造是好!   通用变频器OK!

网友G:
变频器真的会节电吗?如果真想节电推介使用开关磁阻电机。

网友H(2005-04-28):
现在都是说节能,如果用变频的话,效果很明显的,相对价钱的话,回收出很快。

网友I:
支持2楼!
共同进步

网友J:
可以节能,顺便问一下,空压机的润滑方式是怎样的,注意它的润滑系统是不是单独的,不是单独的,加变频器对润滑可能有影响.

网友K:
空压机上面用变频,应该效果突出。以前在往复压缩机上用过,效果明显极了,节约电力大约40%

网友L:
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的指导,收获不少!

网友M:
[求助]
变频器的PID控制,应该怎样连接。请详细讲讲。谢谢。

网友N:
引用 网友E:
用不用变频器要看你空压机的加载\卸载比,如果卸载时间相对较长(如大于30%),那用变频器就能取得较明显的效果。
改造时用一个压力变送器测气罐的压力,将压力变送器(0-10V或4-20mA)的输出信号送到一个PID调节器,设定一个压力值,如0.7MPa,再去控制变频器的频率, 或直接用变频器的PID功能).当系统用气量大时提高变频器输出频率,用气量小时降低变频器输出频率,使气压始终保持在0.7MPa,这样一可以节约大量电费,二可以降低机械磨损.
另外螺杆式空气压缩机的变频器不需要采用矢量型的,通用变频器就能够满足要求了.

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压力变送器比较好?多谢推荐一下。

楼主(2005-06-28):
感谢各位的捧场。理论上,这种方法是可行的。但Atlas copco公司强烈阻止这样做。所以,还是不做吧,别节能没节到,把机组搭进去了。这么大的机组,风险太大了。如果是小机组,我早就试了。

网友O:
变频器真的会节电吗?如果真想节电推介使用开关磁阻电机。
13楼的帖子,呵呵,
支持一下,开关磁阻电机的资料能否个我一份参考呢?
我的联系方式:dengnihuijia22@sohu.com
QQ:89564320

网友P(2006-10-07):
请教
我现在手里负责的比较小的空压机100HP马达75KW应该用什么样的变频器进行改造,
工厂里用气量很大15台大约24小时有10台在工作(有上班的),这样的情况改造以后
会有明显的效果吗?

网友Q:
支持12楼!
这不仅仅是一个电气方面地问题,应考虑空压机的整体工作。搞不好真的要出问题

网友R(2006-12-01):
用气量太小就没法用变频器。

网友S:
活塞的50P的空压机用变频好用吗?
我公司有37KW的活塞式空气压缩机多台,压力0.7MP卸载频繁,几分中一次,不知道有师傅用过吗?效果怎样,选择那种型号较理想.谢谢!

网友T(2007-08-30):
我公司专业从事空压机节能改造,是上海XXX空压机苏北地区指定服务商,我们拥有丰富的空压机节能改造经验,已为数十家企业,上百台空压机实施节能改造。各位在改造中如遇到难题可联络我公司陆工15962809816,也可由我们帮您改造,所有风险我来承担,改造成果您来慢享。

网友U:
我最近就在跟压缩机打交道,给一个客户做了螺杆泵压缩机的变频改造,就是atlas的,又给一个压缩机厂做了系统。我用的是施耐德变频器,PID控制,目前最大用到315kw。哪位有兴趣可以和我联系eedow@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