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28):
老板交待的活,要对一台5hp压缩机实现变频调速
小弟刚毕业,本科学的是制冷,对电器自动化知之甚少。
百般求索之下,只知道要用plc根据实测室温实时调整变频器频率,进而控制变频压缩机电压\转速。但对于plc与变频器之间的通讯、plc的编程毫无头绪。迫切需要各位高手指点迷津,对于系统的控制流程等给以解释,不胜感激

网友A:
请问你的具体要求是什么,例如:第一是否恒气压?第二用变频器及PLC的目的等。

网友B:
变频器选3.7kw,或4kw的就可以
很多变频器跟PLC都可以通讯,不同的品牌他们的通讯协议都是不同的,
我得具体了解一下

电话:010-51029800-117
OICQ:55070047

楼主:
现有的变频压缩机数据如下:频率变化范围15~120HZ,制冷量范围1.2~13kw
                                      额定工作频率60HZ,制冷量6.4kw,输入功率2.2kw
压缩机制冷量=0.1124*频率-0.486(kw)
要求根据室温调整压缩机频率以提供不同制冷量,若室温与设定点接近则低速运转,反之则高速运转加大制冷量,以此来达到省电及温度曲线平稳的目的。
请据此提供一下给改压缩机实现变频调速(尚未选定变频器及plc)的大致解决方案,若能推荐一下变频器及plc的品牌规格更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