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28):
我想知道,在电气控制中,传输电缆屏蔽层或接地线,何时要单端接地,何时两端地,有什么区别?

楼主:
在两端接地处的对地电位相等于0V时可以两端接地。
控制线一般是单端接地。

网友A:
一般来讲,数字信号双端接地,模拟信号单端接地。

网友B:
3楼精辟!最好再有个图说明单端接地的位置就好了。

楼主:
控制电缆最好使用屏蔽电缆。一般来说,控制电缆的屏蔽层应直接在变频器的内部接地,另一侧通过一个高频小电容(例如3.3nF/3000V)接地。当屏蔽层两端的差模电压不高和连接到同一地线上时,也可以将屏蔽层的两端直接接地。双绞线:信号线和它的返回线绞合在一起,能减小感性耦合引起的干扰。绞合越靠近端子越好。模拟信号的传输线应使用双屏蔽的双绞线。不同的模拟信号线应该独立走线,有各自的屏蔽层,以减少线间的耦合。不要把不同的模拟信号置于同一个公共返回线。低压数字信号线最好使用双屏蔽的双绞线,也可以使用单屏蔽的双绞线。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的传输电缆应该分别屏蔽和走线。不要将24VDC 和115/230VAC 信号共用同一条电缆槽!

楼主:
电缆金属屏蔽层或金属套接地分为单端接地、双端接地和交叉互联接地。单端接地是在电缆的一端将金属屏蔽层直接接地,另一端不接地或通过保护接地。在这种情况下,金属屏蔽层对地之间有感应电压存在,感应电压与电缆的长度成正比,但无环流通过。这种接地方式仅适合长度较短的线路,也就是说电缆长度所对应的感应电压不能超过安全电压。双端接地是将金属屏蔽层的两端均直接接地,在这种情况下,金属屏蔽层中有环流通过,会降低电缆的载流量。

双端接地时电缆的载流量比单端接地或交叉互联接地小的多,不仅造成资源浪费也造成能源损失。这种方式只是在特殊情况下采用,如电缆需要过江、海底以及受条件所限无法采用交叉互联的场合。

交叉互联接地是将金属屏蔽层的一端直接接地,采用中间绝缘接头和交叉互联箱将三相电缆的金属屏蔽层进行换位连接,另一端通过保护接地或直接接地。在完全换位的情况下,金属屏蔽层中无环流通过,两端对地之间也无感应电压,每段电缆中间有感应电压,且换位处感应电压最高。交叉互联接地与单点接地电缆的载流量相同。这种接地方式虽然适应长线路,但应根据最高允许感应电压确定相邻两个换位点之间的距离。

网友B:
楼主自问自答?这些东西关键在于理解。在于融会贯通呀。

网友C:
不懂,正在看中。

网友D:
不懂.什么东东啊

网友E(2005-12-20):
应该说对低频信号的屏蔽用单端接地;对高频信号的屏蔽用双端接地,并应注意屏蔽层的连接方式。

网友F(2008-08-22):
太枯燥了嘛 呵呵 不过还是谢谢楼主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