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cqm1h

楼主(2004-12-28):
今天工作接触到CQM1H—CPU51,我知道CQM1H是小型机的一个型号,CPU51呢?传感器信号接入到AD041模块,然后用D型接头接到P/S模块,前者数模转换吧,后者呢?我在书上找不到相关内容,特向各位高手请教!

网友A:
CQM1H是PLC的一个类,CPU51是CPU单元的型号。CQM1H—CPU51才是PLC的具体CPU单元型号。
P/S模块我也不懂。

网友B:
AD041模块是模拟量输入模块,它接收的是变送器的电压/电流信号,继而将模拟量转换成相应的数字量信号,可由PLC作进一步处理。
至于P/S模块是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连,目的是什么?
你的传感器应该先经变送器作变量转换才能输入到模拟量模块上

楼主:
是经变换器才接模数模块的。
线路不是我接的,原厂如此。
工控机的串口接到了PLC,是不是装了CPT就能读出梯形图了?

网友B:
AD041是模拟量输入模块,只能与模拟量连接
你的P/S是什么?
你的工控机连上PLC,只要安装相应软件,就可与PLC通讯,但要将在工控机上现运行的监控程序断开才可,要不是占了串口的

楼主:
是IPS01模块,有何用?
今天用CPT只认得CQM1 CPU45,是版本太低吗?要认CQM1H CPU51有何推荐?
各位高手帮我到底吧!

网友C:
IPS01模块是电源模块,给AD041供电的。如果你用AD042模块就不需要这个IPS模块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IPS01模块,有何用?
今天用CPT只认得CQM1 CPU45,是版本太低吗?要认CQM1H CPU51有何推荐?
各位高手帮我到底吧!

需要安装CX-P软件;
CPT不支持CQM1H系列的;

楼主:
我用cx-p,传送,从PLC。提示是UM读保护,何故?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cx-p,传送,从PLC。提示是UM读保护,何故?

UM读保护说明你的这台PLC设了密码;
输入密码才能读出程序;

楼主:
在哪输入呢?没提示啊?

网友E:
先找本资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