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是否已烧毁???

楼主(2004-12-29):
小弟我是外行,有个很肤浅的问题请教各位大侠
前日我们厂里面一台水下搅拌器
送电后大概两秒钟,转了一下就罢工了
经测量,电机对地绝缘在20兆欧(正常值)
但三相间电阻变的超大(兆欧级),但是电缆线没发现断裂
不知道是不是电机是否烧毁??但是电机烧毁对地绝缘一般会发生变化啊
请各位高手诊断

网友A:
再量一下三相绕组的电阻是都是一样

网友B:
但三相间电阻变的超大(兆欧级)

说明电机绕组断路电机已经烧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但三相间电阻变的超大(兆欧级)

说明电机绕组断路电机已经烧拉
同意

网友D:
功率大一点的电机三相间电阻只有几欧,所以你的肯定是烧毁了!

网友E:
可否问一下,大家认为电机是什么原因烧毁的。

楼主:
就是啦
时间那么短,也没有缺相

网友F:
我认为应该没有烧断,你可以测测每相绕组的电阻值

网友G:
我认为电机是多数是电机接头烧断了,电机应该没有烧,把电机卸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H:
从所知情况看,该电动机应该是星形接法中星点断开所至,三角形接法中两处以上接点断开不多见,两秒钟应该不会烧毁电机.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再量一下三相绕组的电阻是都是一样
正解!

网友J:
应该不会吧,这么短时间内怎么会烧坏呢?多大功率的?电线和电机间是否还有什么元件?

网友K:
主观认为不会烧毁电机,你分别测量下三相对地绝缘,三相相间绝缘,三相线圈电阻大小,对比一下是不是近似,就不难判断了-----当然首先你得先烘烤电机~

网友L:
电机烧毁对地绝缘一般会发生变化的,但也不是绝对的。
一句话:再送电试一试了。
电机烧了,也就烧了。不烧也就不烧了。

各种说法都是猜疑没有说服力
嘿嘿..试一试最有说服力的

网友M(2005-08-20):
你的电机肯定是烧了,我以前遇到过你这种情况,

网友N:
电机能烧成你说的状态3相都断还挺难得,可能是你量的位置不对,检查一下保护装置,断路器和热元件,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网友O:
不一定烧了,要拆开看

网友P:
应该是电机烧坏了
大功率的电机三相电阻很小.
你的电机应该是星形接法的.
有可能是因为启动电流过大引起烧坏的.
你可以检查一下电机转子有没有断条什么的.
或者线圈接头不好,也会烧坏.

网友Q(2007-12-14):
这个问题现象讲了,但电机什么接法,功率大小没说清,不好分析呀,我加条件你的电机如果是星-角启动的话,那么你测3相的电阻正常的话,就要大了呀。

网友R:
引用 网友B:
但三相间电阻变的超大(兆欧级)

说明电机绕组断路电机已经烧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