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29):
不知各位在使用V4.0版时(被破解的),有没有遇见有一些模块在设定的时侯,自动生成的程序有加密,而又没有提供密码,所以打不开,也看不到。
除TD200的设置完成OK外,其它都不行,(如:定位模块,网络模块……)。

有那位朋友知道为什么?谢谢!

网友A:
没有完全破解,为何不用正式版的。

楼主:
那儿有正版的v4.0版下载???

网友B:
晕,本来那些块就是标准的功能块,就如指令一样.让人拿来用的,不是拿来改的.当然是不能打开了.
每个功能块的用途和使用方法在相应的手册中都有说明,不需要查看源代码.

网友B:
与软件破解与否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本来那些块就是标准的功能块,就如指令一样.让人拿来用的,不是拿来改的.当然是不能打开了.
每个功能块的用途和使用方法在相应的手册中都有说明,不需要查看源代码.

没有必要自动生成了,又不给别人看程序,那别人要修改怎么办呀?

西门子好像没有技术保密的作风,这一点不像三菱。:)

不知V4.0sp1版的有没有这种现象?

网友C:
那是已经打包的库吧,当然看不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