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29):
我用串口通过RS232——>RS485转换器读取富士变频器5000G11S的参数,

变频器总是出现错误代码为“73”的通信错误,

就是在变频器主菜单第五项“维护信息”下倒数第五项“NRR”中出现错误代码“73”。

变频器和计算机的串口通过二线制联接,RS485地址,波特率,停止位等,都已设置,

命令是用串口调试工具发的,自己写的程序出现一样的结果,
命令是按富士通信说明书上的帧格式写的,如
“SOH 0 1 ENQ R M 0 9 SP 0 0 0 0 ETX 5 3”
这种命令是采用富士变频器的FGI-Bus通信协议,
ModBus-RTU协议我不会,找了几个说明,不太明白,
主要是CRC的计算,我有的资料都是说寄存器置0、移位等操作,
能否给我描述一下CRC的计算过程,

请不吝赐教?在下先谢过了!一个月了我实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fyxrhy@163.com

网友A:
通讯现在成功了吗?可以试一试通过PLC485端口直接与富士变频器通讯

网友B(2006-12-26):
有可能是CRC计算错误啊!
你应该找个通信手册看看,上面有,它是某一区间的数据16进制之和,找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