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29):
我在程序中需要用到定时器做滞后输出,每次周期用一个,我现在打算用T200到T245,从T200开始,用到T245时候在从T200开始,这样循环下去,用basic的说法就是for i=1 to n这样,但是在PLC中是怎么做到的。请各位帮帮忙,我用三菱fx2n的PLC。

网友A:
“每次周期用一个”??不是很明白这句话!
是不是先是T200得电,延时一定时间后,就使得T201得电!这样接下去!
那就很好办了!
LD M8002
SET M200
LD M200
OUT T200 K1
LD T200
SET M201
RST M200
LD M201
OUT T201 K1
LD T201
SET M202
RST M201
...
...
OUT T245 K1
LD T245 K1
SET M200
RST M244
END

楼主:
谢谢兄弟呢,但是兄弟还是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每个周期用一个,例如开始扫描输入,输入X1,开始第一个周期的程序,运算,得出应该延时输出Y1,好,用了定时器T200。这个时候又扫描输入,输入X2,开始第二个周期程序,运算,得出应该延时输出Y2,用了定时器T201,一直这样类推下去,到了某一个时候,定时器自动会从T200又开始用,这样。
同时说明一下,在输出之前,PLC又开始扫描输入了。就是输入呢是每隔0.2秒,但是输出要求是在输入后的3秒后的,每个都一样。就是:
X1......................................Y1
 X2........................................Y2
    X3.........................................Y3
      X4..........................................Y4
.................
哪位高手能举一个例子给我,让我明白呢。谢谢。

网友A:
真的不是明白你所说的。
“就是输入呢是每隔0.2秒”-----------X输入不是程序控制的,而是外部电路控制的。
如果是输出要求在输入后的3秒,那为什么不能把X0和T200,X1和T201绑定在一起呢?

如果你把X改成M那也是可以控制每隔0.2秒就触发一个M的。
呵呵可以这样子实现

网友B:
你一定要用TIM吗?我建议你用移位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