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29):
plc强置i/o有什么好处,既能强置输入有能强置输出吗[讨论]

网友A:
一般的PLC只能强置输出,输入是要接信号的;
plc强置i/o对于设备的检修十分方便;如某输出点接一负载,如有故障此负载不工作,用强置输出可以很快判别是PLC的输出坏了还是负载有问题!

网友B:
楼上的。
有理,支持。

楼主:
非常感谢,终于明白了

网友C: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能同时强制输入和输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输出的外围设备的安全

网友D:
同时强制时候有没有必要加保护外围设备的负载?

网友E:
没有必要,自己强制时小心一点仔细点就可以了。但risk是一定有的!

网友F(2005-03-08):
采用强制的方式测试模块时,最好拆除模块与外围设备的连接器

网友G:
原来强制输出还有这个作用啊,恍然大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