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交流电机运行在二根火线一根零线下速度,功率等,哪位高手能发表一下意见

楼主(2004-12-29):
三相交流电机运行在二根火线一根零线下速度,功率等,哪位高手能发表一下意见.

网友A:
会转吗?头一次听到.有大侠解释吗.

网友B:
则三相电压分别为220V、220V、380V,电机也许会转,但三相电流严重不平衡,过不了一会儿就公烧毁。
要不然,你试试吧!嘿嘿!

网友C:
加电容说不定行的

网友D:
不会转,电流不超,应该不会烧.他会摆头.
我想
     可以在润许的条件下试试吗?

网友E:
可改成单相机运转,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F:
好象电机会嗡嗡的响,时间长就会烧毁,电机不会旋转。这是我曾经碰到的情况。(380 380 N线)

网友G:
我认为五楼讲得有道理,不过如果先前是三相运行以后又转入这种状态时,可能还会转,但此时相当于故障运行,时间长了是会烧的

网友H(2005-04-06):
不用说了,马达是会烧的,我就碰见过,烧了两台马达后我才来测电压,原来是两相380和一根零线,三相负荷不平衡,线电流是相电流的1.732倍,所以不烧才怪,但马达会转

网友H:
不用说了,马达是会烧的,我就碰见过,烧了两台马达后我才来测电压,原来是两相380和一根零线,三相负荷不平衡,线电流是相电流的1.732倍,所以不烧才怪,但马达会转,也能带动负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