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空回头看看

楼主(2004-12-29):
请问功率因素补偿的容量如何计算?
例如:90KW电机,距300M处应安装容量为多少的电容柜?

网友A:
很抱歉,才疏学浅。

网友B(2005-12-06):
这要看你想将其功率因数从原来的多少再提到多少了。C=P/ωUU   (tgα2-tgα1)

网友C:
假如功率因数要求0.9(你当前功率因数为多少)  tgφ1=Q1/P   tgφ2=Q2/P
tgφ1-tgφ2=(Q1-Q2)/P    其中由你当前功率因数可求出tgφ1,由cosφ2=0.9可求tgφ2
P为你的90千瓦,(Q1-Q2)就是你要求的补偿无功。Q=U的平方/容抗=U平方/(1/ωC)
ω=2πf=2×3.14×50    这样补偿的电容也出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