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29):
最近本人从新安装了一下系统,是WIN2KSP4,发现了一个怪问题,在我安装step 7 v5_2,protool6.0 sp2的时候,都无法安装,当时我以为是软件坏了,可一想不对,因为我曾经用刻录机烧过几张光盘,光盘安装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上次也是用这个文件安装的,应该不会坏???????。
     我一想曾经整理文件时,将它移动到另一个文件夹下,便于管理,难道这出了问题,于是我抱这试一试的心理,把它有复制到一级目录中(即:直接任意盘下,如:D:/  ,  E:/),就这样,在点击setup,居然可以安装了,说明了什么?万万没想到把安装文件放到第二级目录下就不能安装,

    以后大家一定要注意,硬盘安装的时候,安装文件安装文件必须在一级目录中SIEMENS的最少这两个软件step 7 v5_2,protool6.0 sp2的安装文件必须在,一级目录中,才可以安装。

网友A:
是啊,软件的安装真的烦人,我在亿万电器上下的GX Developer7.08在安装时,GPPW安装正常,而仿真6却一直没法用,没有安装好,不知什么原因,也一直找不到原因,希望能与大家交流。用过的朋友们请指点一下,是软件的间题还是安装的问题,先谢谢了。我用的是XP系统,三菱的软件是中文版。

楼主(2005-04-19):
[建议]西门子软件,STEP7V5.2&WINCC V5.0安装顺序

为什么非要先安装WINCC V5.0,再安装STEP7V5.2,如果先安装STEP7V5.2再安装WINCC V5.0就失败,到授权时就过不去?

---------------------------------------------------------------------------
请问大家遇到这样的情况过吗?请指点,据说是两软件有点不兼容??????

网友B:
各位大哥,怎样才能找到WINCC的授权。我也是在亿万网上下的WINCC5.0。安装不上。急死我了。我想学习WINCC。可是现在我还 是菜鸟一只啊。请各位高人指点迷津。在下先谢了。

网友C:
友情提示:不要含中问目录```

网友D:
早就知道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为什么非要先安装WINCC V5.0,再安装STEP7V5.2,如果先安装STEP7V5.2再安装WINCC V5.0就失败,到**时就过不去?


请问大家遇到这样的情况过吗?请指点,据说是两软件有点不兼容??????
不是吧?好象是先装STEP7才装Wincc 的啊?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