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30):
我在现场调试的时候出现了下面的情况
  我想问一下大家
   i0.7 q0.6
  ----||----()
  i0.7能流能通过了,可是q0.6却不能置一
  我原先以为q0.6有置零的地方,查了一边,却没有
  到最后我有置一语句,q0.6才置一如下
   i0.7 q0.6
  ----||----(s)
   1

  不知道各位遇到这种问题了没有,请高手解释

网友A:
不知所云

网友B:
西门子的马?

楼主:
是啊,西门子得
就是说
 i0.7          q0.6
---||-----------()
为什么i0.7是一而q0.6不是一呢

网友C:
你检查一下Q0.6是否在前面被使用且被强制置零,如没有那么只能这样解释:你胡扯或你的PLC有问题。(请在线监视一下I0.7和Q0.6)

楼主:
在运行过程中,也能强置吗,不是强置只能在停止状态,并且主要用于调试吗,我是在运行状态观察的

网友D:
i0.7          q0.6
---||-----------()
这句程序的意思是在I0.7导通的情况下,Q0.6有输出,当I0.7断开的时候,Q0.6马上无输出,你让I0.7常通试试。
S是设置命令,只能由R命令来解除!

网友D:
另:Move命令也可以改变S的值

网友E:
你检查一下你的程序或者硬件吧,
一般都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F:
mcr断开了吧

网友G:
我没用过西门子的plc不过.如果是在子程序里。可能是没有调用子程序..

楼主:
mcr是什么东东?

网友H:
你把I0.7换成I0.6或者把Q0.6换成别的Q试试.

网友I:
这个问题很奇怪了,你把PLC清了,程序重新下一遍若还不行,就试这一段话,要是行了,那你的程序有问题了,若还不行那就更奇怪了,不是BUG吧。

网友J:
我赞同是前面占用了线圈的可能.

网友K:
我的天,你的意思是一段程序你两次将q0.6输出?若是这样,那自然以最后输出为准!这是为什么!不用解释了吧?

网友L:
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程序里两次引用了一个输出点

网友M:
这是线圈的重复利用,当线圈重复利用时,只置位最后一个线圈。

网友D:
还不明白,K西门子的手册去!“i0.7能流能通过了”,表示现在当前i0.7现在不通,q0.6就不会输出

网友N:
q0.6
------()
整个程序里输出只能有一个,出现你的这种情况,一般是有几个
q0.6
------()  同时存在,所以 i0.7能流能通过了,可是q0.6却不能置一

网友O:
有可能是Q0.6在程序中被复位了
你查查试一下

网友P:
西门子的PLC不能那样把头一条取消
你可以多处用S来置位,不能同时用那两种

              i0.7  q0.6
也就是有 ----||----()    这个就不能用下面的

       i0.7  q0.6
  ----||----(s)

网友Q:
同意22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