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30):
我有PLC专门的下载电缆线。用VB作上位机系统。可是,通讯协议不知道如何用VB语言来写? 如:上位机强置X0合。协议为:STX+7+Address+ETX。PLC的特殊存储器D8120是否还要设置通讯格式?急!!!
EMAIL:Honestandboy@yahoo.com.cn

网友A:
论坛上有FX的通讯协议,可以下来看看啊

楼主:
我是用PLC的通讯口做的。可就地址不知用VB如何书写?

网友B:
你用的是对编程口通讯,不是专用协议通讯,所以D8120不需设置,当然设置了也不会对通讯有影响。我也用编程口做协议,已经差不多了,只是就是地址不知怎没发送,若是知道可以与我联系。我们共同探讨,怎没样?我得QQ:43053839.email:shuihu2002119@163.com.

楼主:
好的。我昨天成功对PLC的输出强置ON和OFF。还可以读D了。可就是无法强置输入X?你有法吗?

网友C:
对X好像不行,我用eview的触摸屏,也是明明说可以操作X的,结果不行

网友D(2005-03-02):
发送"70104"可'SET'"X1"

网友E:
三、实例:
1、将常数10写入数据单元D20
CHR(2)11 028 02 0A00 CHR(3)32
2、将常数0写入数据单元D8014
CHR(2)10 E1C 02 0000 CHR(3)3F
3、对开关量X1置位
CHR(2)7 01 04 CHR(3)FF
4、对开关量X1复位
CHR(2)8 01 04 CHR(3)00
5、对定时器T0线圈置位
CHR(2)7 00 06 CHR(3)00
6、对开关量Y10复位
CHR(2)8 08 05 CHR(3)08
7、对辅助线圈M500置位
CHR(2)7 F4 09 CHR(3)1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