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30):
22KW的电动机,用星三角起动需要多少平方的导线,导线穿钢管铺设.
用星三角起动能带动通风机负载吗?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看电流多大,工作制是怎样的,长时运行,或短时运行的,16平方足够。

网友B:
如果是星角起动,接触器到电机,我用的是10平方铜芯线,可以长时间满负荷运行。

网友C:
最小是10平方的铜线,如常时间运行需用25平方的铜线

网友D:
10平方就绝对没问题了。
电流:22×2÷1.732≈25.4A

网友E:
应视线路的长短,负荷是否有过载现象,是否长期运行,选配10-25MM2.

楼主:
谢谢各位,我查了电工手册,4根10mm2铜线穿管铺设,
环境温度35度时的安全载流量是49A。
如果6根10mm2导线穿管用于星三角起动22KW电动机,应该没问题

网友D:
楼主最后的回应值得表扬。
看来工作作风和素质都不错。
好多的楼主问完了就完了,到底最后怎么样了都不知道了。

网友F(2005-04-23):
同意6楼,兄弟!

网友G:
引用 网友D:
10平方就绝对没问题了。
电流:22×2÷1.732≈25.4A

兄弟这个工式是怎样理解,可以讲清楚一点嘛?我很想知道?xiouxian@126.com

网友H:
22*2/1.732=25.4是相电流呀。人家问的是导线呀,老大。

网友E:
22KW的电机带动鼓风机,我单位有十几台这样的设备,好像没有用什么星三角形起动,也没有用自耦变压器降压起动,而是用直接起动,也没有什么问题,导线有的是用10平方的,有的是用16平方的.

网友I:
同意楼上的 不过要看工作时间的

网友J:
告诉你个速算口诀:电动机的额定电流计算:电机功率算电流,千瓦乘2得额流。如22×2=44A  导线载流量的计算口诀:多大导线多大流,截面系数相乘求。2.5下整9倍,顺号减1往上对。35线乘3.5,双双减半得电流。(以上口诀适用于铝线,如果是铜线可将铜线线号加大一线号计算)[解释一下双双减半得电流;这句话的意思是到50以上的导线是50和75的系数是3.0,90和120的系数是2.5,150和185的系数是2.0,依次类推]对于穿管敷设的电缆的载流量的计算口诀是:导线穿管最好算,导线根数2,3,4 载流能力8,7,6折最好记

网友K(2005-10-25):
我觉得不用这么浪费吧,星三角起动我们一般用六根6平方米的铜线,矩义短的话很安全,除非超负荷了。

网友L:
看电流多大 1平方(铜线)大概能走4个电流吧
自己估算就可以了

网友M:
用10平方的线足矣。

网友N:
我看16平方足矣

网友O:
10平方绝对没问题.

网友P:
10mm^2就OK

网友Q:
22kw电机的额定电流大约为42--45A,采用星角启动运行时时,自接触器至电机相当于双回路供电,若选用10mm2铜芯线机相当于25mm2铜芯线的负荷量,因此除非特殊电机(启动时间长)选择10mm2是完全可以的。(启动时相当于单回路)

网友R:
兄弟 那个口诀怎么理解我理解不来啊^_^ 能不能举个例子算一下谢谢。

网友S(2006-04-07):
我的现场工作经验是:在无特殊要求和环境使用要求的情况可以使用6平方的铜芯导线.

网友T:
呵呵,6平方的就足够了

网友U:
我看啊   配线就是看心情   不过要是自己维护就选16的的线  线大点安全   象我们这就选大的以防设备更换  我们这的工作乱的狠 自己干自己的都是   所以什么都要做好准备  反正就是买240的线也是老板拿钱   一平方4个流现在不行了  电缆缩水很厉害正规要求我们这都有1平方跑1个流的   不过就按两个算就是安全到底了   哈哈   小孩说话被信袄!!!!!出事不负责袄

网友V:
引用 网友D:
10平方就绝对没问题了。
电流:22×2÷1.732≈25.4A
有没有搞错,你这是什么公式算的。找个电工速算口诀看看

网友W(2008-02-05):
根据它的距离,在电压380v的情况下,相对温度35℃,它的安全载流量,铜线6平方,铝线10平方,星三角启动用6根线,分担它电机的全部电流,电流是44A,所以三根为22A,所以导线降低一倍,铜线4平方,铝线6平方,电压降,导线的损耗忽略不计!如果距离过长,电压降,导线的损耗需要考虑!增大平方数!

网友X(2008-05-22):
大家不用争执了
      看看《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GB  50217-94》不就明白了吗
      没有的可以去网上百度一下

网友Y:
16平方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