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w2与plc连接问题?

楼主(2004-12-30):
把编辑好的程序下载到GP上,没有连接plc,只是在计算机上simulation一下,没有问题,连接到plc后,发现plc没有响应,GP机界面所有按键都没有响应,大概过了5分钟左右时间,GP机发出报警声。
   紧急求助!!

网友A:
查看37w2与plc的连接电缆是否有用?

网友B:
1、确认画面程序中GP型号与PLC型号是否选择正确
2、确认通讯电缆制作是否正确,
3、检查GP和PLC的通讯参数设置是否正确,包括波特率、奇偶校验、停止位、数据长度、通讯方式、站号等一系列参数。
4、通讯是GP和PLC必须开辟出一个区域(20个字地址)用来通讯,确认PLC程序和GP程序中均未使用该段地址。
5、确认下载程序时未勾选“simulation”选项
6、查看现场是否存在较强干扰
7、确认硬件是否损坏

网友C(2005-02-13):
引用 楼主:
把编辑好的程序下载到GP上,没有连接plc,只是在计算机上simulation一下,没有问题,连接到plc后,发现plc没有响应,GP机界面所有按键都没有响应,大概过了5分钟左右时间,GP机发出报警声。
    紧急求助!!

你只要將模擬過的程式,用REBUILD程式重新整理過一次後,再用強制傳送至GP中即可以解決此問題

网友D:
供应商一般都提供相关的服务呀.有技术问题沟通请:QQ:371759527

网友E(2005-03-21):
3、检查GP和PLC的通讯参数设置是否正确,包括波特率、奇偶校验、停止位、数据长度、通讯方式、站号等一系列参数。
4、通讯是GP和PLC必须开辟出一个区域(20个字地址)用来通讯,确认PLC程序和GP程序中均未使用该段地址。
5、确认下载程序时未勾选“simulation”选项

这几个很对哦!!!好些人都错在这里!!!!!!!11111

网友C:
引用 网友E:
3、检查GP和PLC的通讯参数设置是否正确,包括波特率、奇偶校验、停止位、数据长度、通讯方式、站号等一系列参数。
4、通讯是GP和PLC必须开辟出一个区域(20个字地址)用来通讯,确认PLC程序和GP程序中均未使用该段地址。
5、确认下载程序时未勾选“simulation”选项

这几个很对哦!!!好些人都错在这里!!!!!!!11111
您說的也對,不過這位大大的問題
只要將模擬過的程式,用REBUILD程式重新整理過一次後,再用強制傳送至GP中即可以解決此問題

网友F:
什么plc?
补充一下
plc端的拨码开关设置

网友G:
5、确认下载程序时未勾选“simulation”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