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30):
我用编程软件实现了从PC机上取DM区数的一个程序,同时,想实现给DM区的一个通道,例如DM0000赋值,可是,实现的时候,提示在运行状态下不能修改,打到程序状态下,能够修改.可是工控王、INTOUCH 之类的好像能够直接赋值,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在运行状态下,怎样给DM0000赋值?
另  在一个程序运行时,打到程序状态,再打回来,是不是影响程序的运行及对外部的IO

网友A:
居我说知道是不可以的。
你用pc发一个数据包将plc改成监控模式就ok了。

网友B:
工控王还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C:
你动下脑子用转移指令就可以

网友D(2005-07-29):
在一个程序运行时,打到编程状态,再打回来

好象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