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

楼主(2004-12-31):
我想搞一个变频器控制一台水泵的恒压供水系统
不知道怎样设置pid 功能压力设在0.3mp请教诸位
高人

网友A:
你买一台变频器+压力传感器就行了。请问你的工程在那里?
你的变频器要带pid功能。至于压力值在现场设定。
如何设定要看变频器了。
见笑了!

网友B:
首先,你要明白你的负载变化情况,PID参数因负载变化不同而不同,我卖过许多品牌的变频器,PID参数设置也是有差异的,没有绝对的经验值。不过你试试下面几个参数,可能对你会有用的。190%  0.2S  0.05

网友C:
买个恒压供水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