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31):
有18台搅拌机,搅拌的液体粘度不超过5000,当液体加入一定液位时搅拌机直接启动,没有加软启和星角启动,电机为德国原装的功率为37千瓦和22千瓦2种,每天启动不超过10次。不知道为什么交流接触器总烧,而且波及到高压熔断器。电缆没有问题,电机安装在屋顶,双叶轮搅拌,中间有一机械减速装置。望高人指点。谢谢先?

网友A:
电机工作时的电流?接触器容量?

网友B:
接触器的触点烧蚀,属接触器容量不够。线圈烧毁,则是控制回路有问题。

网友C: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D:
主要是因接触器容量不够或质量不行,线路截面不足或导线质量次,我们单位配电屏的典型配置是:380KW/380V电机配2KA接触器,导线为500MM2铜芯/相,185KW/380V电机配600-1000A接触器,导线为200MM2铜线,37KW电机配150/160A接触器,导线为25或35MM2铜线.

楼主:
交流接触器为100A,空气开关为80A,正常各种水泵油泵的按照这个配没有问题呀!搅拌机有别的说法吗?

楼主:
另外变压器容量很大,怎么会烧变压器跌落保险呢?

网友E:
未遇见过烧变压器保险丝的,我只见过45KW的球磨电机老烧交流接触器(150A)

网友F:
如果投产是这样的配置可以工作,之后可能是接触器触电接触不好,机械方面松动引起.

网友G:
应该加软启和星角启动,并且不能同时多台机启动.
电机为德国原装的功率为37千瓦和22千瓦 接触器按规定选用1.5-2倍电流的,但实际操作中,根据情况选用3倍电流的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H:
如果投产后很长一段时间不出现烧毁现象,只是最近发生,一定是系统有问题,应测量流经接触器电流是否正常,查找原因.看是否哪个地方有漏电现象,使回路的电流增大,再加上电机启动时的大电流,而使接触器烧坏

楼主:
交流接触器为微机控制启动,最新发现交流接触器烧毁前交流接触器有抖动现象,后烧毁。有没有可能是控制电路有问题。抖动现象向否为交流接触器频繁启动?

网友I:
接触器烧毁原因:接触器容量小;接触器接点质量有问题;接触器接点接触不好;

网友J(2005-02-01):
如果接触器容量够的法,那就是接触器质量的问题。这种情况经常碰到。

网友K:
我厂的空压机也出现过频繁烧毁接触器的现象,有人加大了接触器,但是没用.最后我改成双延时起动就搞定了.

网友L:
根据你的描述基本确定为控制原因导致频繁启停

网友M:
是触头烧还是线圈烧啊?你可以监测一下电流啊!这么大的电机不降压启动?很危险的!!

网友N:
如果不是低级的电机电源并接控制?就是机械力矩不均匀?
应该逐台电机进行电流测试。进口电机讲究的是电流与电压在匀差范围波动。能加上同 总功率一样的软起或变频是最好的。

网友O:
看了的大家发言,主要是针对电器方面的,我想说的是,有可能是机械上的原因,不妨检查一下减速机,是否内部的油黏度过大。

网友P:
      机械传动轴承不灵活.启动电流大.

网友Q:
这个问题应该这样看:
1、18台37KW电机同时启动,那么:18×37=660  KW
2、额定电流应为:18×70A=1260A
3、启动电流(按7倍计算):1260×7=8820 A
4、你的变压器  ? 呵呵~   容量有多大?  能不烧保险吗?
5、这样大的起动电流,那么变压器的压降是多少呢?
6、在同功率的情况下,电压下降,是否会引起单个电机的电流增加呢?
7、电流增加后,会不会烧  接触器 触点呢?
8、剩下的,呵呵~`  自个儿 捉摸吧~~

楼主:
首先排除质量问题,因为其他回路的交流接触器没有出现过问题。另外烧的是触头。现在怀疑是自控的控制有问题。程序及自控流程已经查明没有问题。现正在把其中一个回路改为手动,正在等待结果中。

楼主:
受柜体空间限制加装改装的可能性不大。现接触器容量为120A

网友R:
我认为
这很可能是接触器临界弹跳造成的,

楼主:
18台泵不是同时启动,dgj的思路我觉得不错,有可能是启动时压降造成的,今天刚刚看了一篇不错的文章,在《电世界》今年第一期里面。

网友S:
质量不行

网友T(2005-04-18):
主要是因接触器容量不够或质量不行

网友U:
菜了分析问题,见笑了
   我曾经遇到这样的情况,才1.5千瓦的电机,接触器也是没吸合几次就点就烧坏了,有时还伴随有弧光,换大的接触器同样烧点,我当时倍感奇怪,无意中发现接线端子上有水,把水搞干(把端子上的线下掉,直接连起来),故障解决,
      因为我们电缆沟里面有集水,电气的发热等因数,使水蒸发到端子排上,使端子的绝缘下降,接触器吸合时相当于短路了,所以把点烧坏。

网友V:
搅拌机应该也属于重负载,应该选用软启动,最起码也应该是星-三角启动,本身选择直接启动就不对。再加上选择质量差了的交流接触器,所以……

网友W(2006-04-09):
交流接触器烧毁的原因
你的接触器容量可能不够大,我公司使用的95KW电动机也是用的z直接启动,从未出现烧毁现象。37KW的电机至少也要用85KW的交流接触器,见笑

网友W:
交流接触器烧毁的原因可能是接触器容量小,我公司使用的搅拌电动机95KW的,也是采用的直接启动,从未发生烧毁接触器的情况。37KW的电动机最少也要用触点容量为85KW的交流接触器,见笑了

网友W(2006-06-24):
改为软启动或者加大交流接触器的容量不就解决了吗

网友X:
同意21楼

网友Y:
引用 网友K:
我厂的空压机也出现过频繁烧毁接触器的现象,有人加大了接触器,但是没用.最后我改成双延时起动就搞定了.

双延时起动??可否解说一下.学习中!谢谢

网友Y:
1:接触器质量可能有问题.动静铁心生锈.吸合困难.
2:电机 启动时电流过大.动力电缆线径过小.造成电源系统压降低于接触器的临界吸合电压.造成多次重量吸合抖动.恶性循环!接触器的触头不断抢弧所以也容易烧坏

网友Z:
接触器烧触点原因:
 1、接触器本身问题、触点顶紧弹簧力小使触点松动
 2、启动或运转电流过大 或接触器触点容量偏小
 3、太过于频繁启动
 4、运转、减速机构故障
解决方案:
1、修理或换用合格产品
2、加大接触器触点容量
3、改变启动方式和工作方式
4、检查运转机构

楼主:
现在电机启动,改为手动控制,接触器再也没有发生烧毁问题。
但是自动控制部分原理绝对没问题(只是提供开关信号),问题到底出在哪呢。
现在分析结果是:自动控制信号可能有问题。

网友AA:
赞同21楼的观点

网友AB(2006-11-23):
液体到位自启动,下面固体材料还没有全部吃饱水份,电机启动有短时堵转电流增大,频繁如此恶性循环。接触器就难免不坏了。供朋友们参考!

网友AC:
看了楼主自己给的资料和分析情况,我建议:

用200A的接触器直接启动,如果再烧毁,你脱鞋打我.

见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