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2-31):
关于两线制的4~20ma的电流变送有一点不明白:所谓两线制一般是指一根线是电源线(+24VDC),另一根是电流信号线,不明白为什么没有0VDC地线。要做这样的两线制V/I转换电路,该如何设计。我知道有些专用芯片可以实现,但都太贵,不知用一般元件如何实现?还望各位指教。

   我的邮箱是zzhhuu_2000@163.com,多交流!

网友A(2005-03-22):
我也想要

网友B:
1、电流信号是接负载对地
2、这个V/I电路很简单,有兴趣可以探讨一下

网友C(2005-06-05):
你们都真牛
向大家学习

网友D:
在回路中跨接一个250欧姆的电阻,即可转换成1-5V的信号。

网友E:
电源线(24VDC )电流信号线中跨接一个250欧姆的电阻,即可转换成1-5V的信号。强烈同意

网友F(2006-05-16):
南京中旭的王工你好,很久以前跟贵公司曾经咨询一些传感器的事情。但是由于一些原因没有合作成功。我公司是做南京茶花的电流电压传感器,很久以来我没一直想跟贵公司合作,但苦于北京已有代理,所以很难在去做。而且你们的价格并不算很好!但是我们还是很希望与贵公司合作。如果可能请贵公司附寄几份资料!谢谢!地址:北京海淀区中关村治村电子城二层c097   崔承庆 。  谢谢!

网友G:
并一个250欧电阻就可转换成1~5V电压,电流信号是接负载对地

网友H:
4-20mA变送仪表利用电流调制技术,将信号用电流形式表达,并迭加到电源回路上,其自身功耗电流一般小于3.2mA.比方说信号为零,它将总电流调节增加到4mA,信号为100%,它将电流调节增加到20mA.其显著特点是两线制节省了一根信号线,另外电流信号的抗干扰能力较电压信号强.只要在回路上串接一个标准电阻就可以轻松提取出电压信号.

网友I(2006-07-02):
完全正确

网友J:
到底是串还是并手法不一致阿

网友K:
同意10楼的观点.

网友L(2006-09-28):
10楼好精辟

网友B:
楼上众位讲的都很好,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