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01):
我使用的富士变频器运行时变频内部有很明显的噪音,使用正常,请问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该如何处理?

网友A:
什么噪音?变频器内部的噪音无外乎两个来源,一个是冷却风机的运行噪声,另一个是电抗器、电感元件的电磁噪声。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忍着了。
或者给风扇上点润滑油,或者给电感线圈与铁心之间塞点纸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