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01):
[color能否和各们大侠讨论一下,变频器的IGBT模块炸掉有哪几种原因呢????
(最直观的就是变频器输出侧短路)还有哪几种呢?

网友A:
同意楼上的意见。我从来没碰到过,但资料上看高压变频器容易炸IGBT。

网友B:
出现最多的可能是IGBT的驱动部份失步

网友C:
IGBT就那么娇气?它应该不会轻易的炸。如果因为过电压、过电流、触发的紊乱而炸,那是变频器的制作水平问题了。
一般的采用IGBT作为整流或者逆变电路的元件,里面都有对元器件的自珍断、自保护功能,很偶然的才会炸IGBT。大多数情况是保护起作用,自动封锁功率器件。不信你可以对SIEMENS的MM440变频器做一个试验(其他的通用变频器也应该是可以的,比如ABB、富士等等),将变频器的输出短路,然后上电,他会立即报故障,而不会炸IGBT。这就是IGBT的抗短路功能。其保护的速度是很快的,比快速熔断器还有快。这就是当今的IGBT的一大亮点呀。
IGBT不怕短路,但是他害怕过热(过载)。这是我听一个专家在讲座上说的。如果过载使用,IGBT自身可就没有保护了(变频器对他的热保护也是比较薄弱的),需要注意他的散热条件、环境温度、长期连续的工作电流选择和限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IGBT不怕短路,但是他害怕过热(过载)。
此图是烧毁的富士7MBR系列IGBT,7单元,从三菱FR-A024变频器上换下的,图中可看出,炸掉了输出部份的一个桥臂
不好意思不太同意kdrjl的观点,IGBT是很怕短路的,其保护主要是由驱动电路完成的。如深圳某些品牌的国产变频器和进口变频器是用同一型号的IGBT,但国产的易炸。变频器出现短路时,保护电路只有在几十微秒内封锁IGBT的驱动信号,才能实现对IGBT的保护,这么短的时间内保护,确实是难度不小。IPM可能自身的保护能力较强。

网友D:
SIEMENS的6SE70系列就出现过IGBT炸的故障,经过分析为IGBT固定螺丝松动所造成的。

网友C:
TO  zsyf1:
看了你的发言很高兴。居然拿来了一个爆炸的样品。“现身说法”呀,很有“教育意义”呀。你有自己的经验,我也有自己的经历。我使用变频器的历史不算长,大概从97年以后用的,采用SIEMENS的变频器,好像是2000年以后吧。系统的现场安装、调试过程中,免不了出现人为的疏忽与错误。变频器输出短路,从来没有炸过装置,都是由装置本身短路故障保护的。这一点我是很放心的。因为我是经历了N次短路保护有效的事件。这是实践。关于他的理论,我是在一次电源的行业会上听到的,国内的研究单位,在对IGBT的研发应用中,发现短路保护的关键,是电流检测元件,只有反应速度快的检测元件,才能有效的、及时地将短路电流反馈于驱动单元,实施对功率器件的有效封锁。
所以说,IGBT的抗短路保护,理论不是问题,实际产品有一个水平问题,关键是检测元件的快速响应。

TO  netding:
6SE70是一种高档次的工程型变频器。我对他的独特的控制应用平台是非常的喜爱。用起来很得意。常常是“自娱自乐”、“自吹自擂”的欣赏自己的应用效果。特有满足感。
他的“智能”效果是不言而喻的。别说是短路这样的致命错误识别,就是编码器的脉冲数/周输入错误,他也能数得出来。并提示你输错了参数。
应用6SE70我只经历了一次炸装置故障,是因为端子接线错误,导致装置内部的电子板电源与外部的控制电源“打架”,造成上电以后,触发信号紊乱,装置功率器件电源短路(逆变颠覆)而爆炸。如果电子板电源正常,触发电路正常,出现过流也不会发生逆变颠覆的。

网友E:
精品贴,支持,严重支持

网友F:
分析的透彻,容易理解,精髓所在.支持

网友G:
牛,欢迎加盟我公司ZCG123456789@TOM。COM

网友H:
换上带有IPM模块的变频器就不会发生诸如过电压、过电流、过负载、相间短路等等的问题了,而且也不会比IGBT加周围的保护电路的价钱贵多少,环境恶劣就换了吧!!
有没有闲人能赐教赐教松下变频器的优点,松下的PWM专利是什么??RS485接口用的怎么样??
它的低转速下恒转矩输出是怎么一回事??
望各位赐教!!!

网友I:
受益匪浅,谢谢:)

网友J:
我还没经历过 变频器 炸的经历,听说 很响!
看了 各位大虾的 帖子,还真想搞一个试试!
我用了 两年 变频器,大部分是 华为的 还没出过 什么问题!
阿门!

网友K:
我也遇到过,是富士的。

网友L:
我见过几次变频器的IGBT爆炸,第一次是因为进线接在出线的端子上,第二次是200V专用变频器接了380V的电源.再就是过载发生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发表受益匪浅!大有收获!!!!!!!!! 在此谢了!!!

网友M:
我以前用的富士的,一送空开变频器内部就打火,空开调,应该是内部短路吧,是什么地方引起的故障啊

网友N:
我觉得应该似乎是质量的好坏决定的。
请大家来评论以下,哪些厂家的比较好,哪些比较差?
我个人认为ABB,SIEMENS还可以。

网友O:
见过很多松下的IGBT爆炸。

网友D:
to kdrjl
事实就是这样,运行好好的,突然就一声巨响,柜子跳电,我知道它的保护完善,就坏了两个IGBT
并非接线错误

网友P:
22楼好友说的好,电机冲击反馈电压应该是最大的疑点

网友Q:
富士变频器对电机再生发电时的过电压有内部保护(检测值800V DC),但对输入侧的过电压没有保护作用。所以我认为输入过电压对IGBT的破坏比较明显。

网友R(2005-01-31):
爆炸说明能量很大,最大的可能就是桥臂直通。而桥臂直通的原因有几种:
直流过压击穿/门极信号干扰使上下管同时开通。
一般的IGBT短路保护是通过检测饱和压降,而留给执行机构的时间一般是10us(8倍过流)。

网友S:
6SE70的毛病是隔段时间闲置在上电的时候容易烧预充电电阻和制动单元里的IGBT。
7楼用的是CUVC版本么。

网友T:
碰到过IGBT因为电机接地而损坏,但是没炸,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爱我的站左边
我爱的站右边
没爱的站中间
不会爱的快去死

网友U(2005-08-12):
igbt模块损坏,通常原因一是过电压,二是过电流,三是过热
1、过电压 :   通常是线路杂散电感在极高的di/dt作用下产生的尖峰电压而造成,解决的办法就是设计高性能吸收回路,降低线路杂散电感。
2、过电流 :一种是负载短路,另一种是控制电路处罚逻辑受干扰,导致上下桥臂元件直通。
3、过热 :   igbt不能完全导通,在有电流的情况下元件损耗增大,温度增加导致损坏。

网友V:
用变频器的时间还不长,看完各位大虾的高论收益匪浅.
顶一个!!!

网友W:
我这用好几个3垦的都炸了。

网友X:
呵呵,

你们都是变频器,

我玩低级的,
一次过载,ZX7直流焊机的IGBT炸了。

网友Y:
真是前辈级发言啊

网友Z:
一般的大电流的模块我看都带很多保护,一个模块动辄上万,我都害怕

网友AA:
igbt一般要多少钱?一个一般的电路是不是用个场效应管就行?

网友AB:
我见过SIEMENS 6SE70 的变频器IGBT炸掉的。经分析是触发失步原因。当时炸掉4个,后来把触发板也换掉。倒不是什么过载原因。

网友AC:
我用的都是小功率的变频器,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AD(2005-11-25):
http://www.chinainverters.com/bbsxp/
欢迎 来中国变频器论坛走走 发好贴

网友AE:
这是经验问题,在选泽IGBT时要找饱和压降小的.

网友AF:
看了楼上各位的发言很有感触,IGBT爆炸说来惭愧我见过很多次,我是说“爆炸”我们公司前段时间在搞   开关磁阻调速(不知各位了解多少)   刚开始的时候   IGBT爆炸很频繁(当然损失惨重)最大的原因就是过流引起短路  电源进线上加了压敏电阻 速溶 行同虚设  IGBT炸没了 电阻还是好的  后来经过试验把过流保护的反应时间作了改动,开关电源也改了一下, 结果有很好的效果。现在想来简直是噩梦!至于变频器里的IGBT爆炸用了很多(主要是ABB LG)还真是没见过!!!

网友AG(2006-01-05):
我刚刚接触变频器,在此受益颇多,谢谢各位的精彩讨论

网友AH:
过流会使晶体结烧毁短路,如果速熔保险速度够快,会断掉而IGBT不爆炸;
控制回路失步不会引起爆炸,只是输出电压异常,用示波器可看到波形异常
小功率IGBT烧毁比较温柔,大功率的就不要去现场参观了.

网友AI(2008-08-14):
我也见过.炸的面目全非.是国产的.不过换完IGBT.一样使用.真不知道为什么炸.分析来分析去感觉环境太差了.灰尘太多.太脏了.

网友AJ(2014-05-12):
不管是IGBT模块的过流、短路还是散热不足,最终的表现都是短时间温升过高导致结温超过了最大允许结温而导致损坏。

网友AK(2016-02-18):
还有温度'灰尘

网友AL:
把输出三相短接,再运行,一般的变频器都会保护的。管他是国产还是进口, 运行的时候短接,很多就炸了

网友AM(2017-03-30):
我们大功率280KW富士变频器频繁炸IGBT,原因一直没查出来。

网友AM:
附件为炸毁的一相IGBT

网友AN:
引用 网友C:
IGBT就那么娇气?它应该不会轻易的炸。如果因为过电压、过电流、触发的紊乱而炸,那是变频器的制作水平问题了。
一般的采用IGBT作为整流或者逆变电路的元件,里面都有对元器件的自珍断、自保护功能,很偶然的才会炸IGBT。大多数情况是保护起作用,自动封锁功率器件。不信你可以对SIEMENS的MM440变频器做一个试验(其他的通用变频器也应该是可以的,比如ABB、富士等等),将变频器的输出短路,然后上电,他会立即报故障,而不会炸IGBT。这就是IGBT的抗短路功能。其保护的速度是很快的,比快速熔断器还有快。这就是当今的IGBT的一大亮点呀。
IGBT不怕短路,但是他害怕过热(过载)。这是我听一个专家在讲座上说的。如果过载使用,IGBT自身可就没有保护了(变频器对他的热保护也是比较薄弱的),需要注意他的散热条件、环境温度、长期连续的工作电流选择和限制。

正解。补充一点建议短路实验不要在有输出时,不要用神州的做实验。

网友C:
嗯?这么久的帖子也翻出来了?12年过去了。时间真快。

网友AO:
回复 网友C:
如果你让他运行着,突然让他的输出侧短路呢?
    一开始的短路,IGBT的自我保护是能OK的

网友C:
这个没刻意试验过。嘻嘻,

但是几次的短路故障保护,都是停机后,检查电机端子连接处短路了,还有因电缆线短路保护的。没有因为输出短路炸模块的经历。所以我认为输出短路的保护还是很有效的。

网友AM(2018-05-17):
同学们,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啊,还是会经常炸毁IGBT,这几年也在分析,但码头一直没有费用安装空调。
变频器面板和散热板温度最高达到46度。
各位,我们现在还是不确定,在电气房内增加空调是不是确保变频器不会频繁损坏,这也是我担心的一点

网友AP:
电子元器件,特别是功率器件,最怕高温,更怕di/dt过大。经常炸机的要检查尖峰吸收器件滤波元件的效能,铜排或者PCB有没有物理放电尖刺等等。

网友AQ:
21楼说的不错

网友AR(2018-07-29):
最近修了一台日立SJ300 1320HFB,上下桥是独立的模块,内部无二极管和电阻。修好以后,5欧电阻没有检查,直流不带电容测输出正常,交流上电瞬间炸模块。

网友AS:
有时分析的情况总是不能自圆其说,无厘头的炸机也是有的,还怪我们认识的不全面,分析的不透彻,说服力不够强。。。

网友AT:
IGBT炸机有如下几种原因:
1、因粉尘和潮湿及金属化杂质及环境的影响,造成驱动信号从有规律变成无规律,使上下臂的IGBT管同时导通!乱导通!我们知道:图中,VT1.VT4.VT5导通时,VT2,VT3.VT6就截止!就这样往复循环的工作!总之:上臂和下臂绝不能同时导通!同时导通就是短路了俗称(炸机)了,所以环境也是关键!
2、IGBT老化。
3、质量问题。
4、强烈浪涌。
5、驱动板打火。
6、常期过载。
7、驱动板本身故障。
8、维修不当。
9、电源错接在变频器输出端(有些进口的机器接错了也不会炸机)
10、电压过高。
11、雷击。
一般情况下,负载短路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变频器会保护。我曾遇见有个客户,电机接线时,把三相线都接在星形的短路片上了,而且是好几台都这样接。运行就保护。那么,在运行中的变频器突然输出短路,也可能会造成炸机。
一般情况下,IGBT炸机,会连带驱动板同时损坏!换IGBT时一定检查驱动电路是否正常,且不可换上新的IGBT就试机!

网友AU(2019-11-28):
回复 网友AM:
要不要试试我家的IGBT呢?

网友AV(2021-02-22):
回复 网友AA:
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