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02):
小弟正在弄一个运动控制卡+驱动器+步进电机 的东东

  参数:驱动器 128 细分
  现象:偶从工控机软件界面中输入 12800 脉冲数,速度为1pulse/脉冲周期,加速度为1
  结果是步进电机正好转一圈

  可输入12800脉冲,而把速度设为10,加速度也设为10时,步进电机才转大约90度,汗

  难到速度加速度对转动的角度有影响???

  急救啊!帮帮忙咯

网友A:
加速度大了点吧,会不会是漏步了!

网友B:
步进电机的运行速度与加速度都是有限制的,太快或过慢都掉步,应该根据你的系统做实验,找出上下极限值,然后在软件中加以限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的运行速度与加速度都是有限制的,太快或过慢都掉步,应该根据你的系统做实验,找出上下极限值,然后在软件中加以限定

太慢也掉步?这个比较难!不知要几世修行,才能遇到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