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02):
就是对编程口和485-BD扩展卡同时收和发?

网友A:
应该是不行的.
因为一台plc的两个通讯口,只能有一个口做主,另外一个只能做从.

楼主:
主从怎么区分的,我手头的书上没有介绍扩展485-BD的扩展板怎么通讯。应该也使用RS命令吧?和对编程口操作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A:
做主就是说去访问别的工作站,进行读写操作,可以控制访问的时间。
做从就只能响应主站的访问。
485BD可以使用RS指令,具体参照三菱FX编程手册。
编程口做主站我还没尝试过,所有不能答你。

网友B:
RS指令同一时间只能使用一条,不能有两条RS指令同时执行!

楼主:
我仔细的看了通讯手册,发现用RS指令不需要设置主从关系的。RS用于无协议通讯。有主从的是N:N网络,有站号的是Computer link。。。

楼主:
我做的是无协议的,所以直接用RS就可以了。调试已经成功,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