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02):
一、概述:
EasySmc 2100 采用60MHz高速ARM 32位 处理器,实现3轴的步进电机控制。
控制器使用异步串行接口(RS232、RS422、RS485)与外部通信,可以和PLC,IPC,EasyHmi2200组成运动控制系统。控制器执行运动控制的所有细节,包括脉冲和方向信号的产生,原点的复位,上下限位开关的检测,自动加减速,插补运算等等,能很方便的替代PLC的位置控制模块,IPC的运动控制卡,极大的提高性能价格比。由于采用集散控制,上位机(PLC、IPC、EasyHmi2200)能从实时的运动控制任务中摆脱出来,更好的执行人机交互和其它控制任务。
控制器功能齐全,使用方便,价格实惠。能实现任意两轴的直线,圆弧插补,输出脉冲达到100KHz。
控制器全部程序由本公司自主开发,可以快速,准确的为用户订制特殊曲线的插补控制命令。
开发中的EasySmc 2200,采用 ARM + CPLD的方法实现闭环控制,实现更高的控制精度。
二、性能指标:
1、使用工业电源+24V直流供电,带反向输入保护;
2、X,Y,Z三轴独立、直线插补、圆弧插补步进控制;
3、脉冲输出速度100KHz,可以满足步进电机控制的需要(1.8度,40细分的进给速度750转/分);
4、梯形加减速度,防止运动过程中的失步和过冲;
5、单轴最大步进步数 – 16,777,215 — + 16,777,215;
6、每轴各带一上限,下限的软件限位寄存器;
7、每轴带一原点信号,上限、下限信号输入,外部启动联锁信号;
8、系统带一紧急故障输入信号;
9、控制器具有手/自动切换功能,方便调试;
10、可选择RS232、RS422,RS485通信接口,波特率2400bps,4800bps,9600bps,19200bps;
11、所有I/O使用光电隔,提高抗干扰性能;
12、控制器命令可接受用户订制,完成特殊曲线的插补控制。

www.lintron.com.cn

网友A:
我发了邮件,好象没有回复。

我目前有XY平台和XYZ平台的应用,都是步进电机,没有插补的要求,只要点到点定位的功能。不过,还需要两个数字输出点。不知这个产品是否能用。

另外,价格是多少,这还是比较重要的问题。

楼主:
由于MCU的I/0资源紧张,没有设置通用的I/O.

可以使用剩余的步进电机驱动信号作为通用输出OUPUT.

谢谢你的建议,我将在EASY SMC 2200中设置8路INPUT,8路OUTPUT.

网友B(2005-04-30):
我也想用步进电机实现点-点的位置控制,不知道该设备是否可以直接接到步进电机上?还需要不需要加功率放大器?你能否把资料和接线图(设备与PLC和步进电机)发给我?chengquan33@sina.com

楼主:
需要加上位机和步进电机驱动器.
详细情况可以登陆 www.lintron.com.cn

楼主(2005-08-22):
经过半年时间的客户使用和软件升级,现在的控制器性能已经比较稳定.希望有新客户支持我们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