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03):
CPM1A能否使用两个单相高速计数器?
DM6642设为0114,0.01,0.02对应两个(20个脉冲每秒)高速输入,不知能否实现。如何编程,DM区还需设定什么?

楼主:
能否用快速响应输入加计数器做。

网友A:
1.你用它的高速计数功能做肯定是不行的。
2.看来你没有弄明白快速响应的意思。你用到快速响应就不能再用计数器来进行计数了,而要用INI指令进行计数控制,否则就达不到快速响应的目的。

楼主:
谢谢,是用INT指令吧。INT能否直接控制内部继电器。

网友A:
INI指令是用在控制高速计数,快速响应等等端子的。不能控制内部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