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03):
新年好!
我想请教一下USB转串口的电缆什么牌子和型号比较好?谢谢

网友A:
最好买的时候带上电脑及PLC;
接电脑的配件,一般都可以的,但有的不支持PLC下载;

楼主:
还有其它建议吗

网友B:
推荐一种CASIO的USB转串口转接头(9针),型号:U232-P9.厂家:Magic Control Technology Corp给卡西欧做的OEM.在98 2000 XP 联苹果系统都支持。
驱动下载地址:www.godiy.net/drv/USBCOM.rar

网友C:
给你推荐一个:BAFO。型号:BF-810.

网友D:
前几天刚买了一个,55个大洋,在电脑城装了三四了小时不行,拿回来自己一装,OK。型号我记不清楚了,同事那走了我的东东,找到后告诉你。一般都可以用,需要安装相应软件。

网友E:
USB转COM不好用,我在ORMON_CQM1H_CPU51中用能通讯上,但自己莫明其妙的断开,程序短的可上下载,程序长了就不行了,进行到一半就断了,触摸屏直接通讯不上.SIEMENS还没试,可能好一点.

网友F:
有没有MicroChip的USB通信程序下载呢?
==========S.E.A.Junk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