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03):
大家好:我在做近红外光谱分析仪后续电路的设计,光信号通过光电传感器后的电压是毫伏级的,用一般的运放,信号很不稳定,可能是有很大的噪生干扰,我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用什么型号的运放比较合适?请大家帮忙!!!!!!!!!!!

网友A(2007-03-12):
光谱仪专业电源配套产品制造商
奥其斯电器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现代化的高新技术企业,专注于参数稳压电源等其他电源系列产品研发、设计、制造和销售。公司拥有一支80多人的科技研发团队,本公司研发总监彭维华先生是中国交流参数稳压电源技术和交流参数稳压电源的发明人。奥其斯企业是国内目前真正能够提供先进参数稳压电源系列产品为数不多的厂家之一。奥其斯公司自主研发、设计、制造的当今世界上较先进的稳压电源—澳其斯参数稳压电源等系列电源产品已广泛应用到国内航天、国防、电信、交通、银行、证券、医院、教育、财税、科研、大型厂矿企业、家庭影院等领域,以保护高精尖贵重设备的安全运行,具有顶级稳压净化双向抗干扰能力的澳其斯参数稳压电源非常好的解决了光谱仪、色谱仪等分析仪器因电源质量不好出现的各种问题,先后被德国斯派克、美国热电、美国瓦里安、安捷伦、山东金谱、北京纳克、北京天仪康诚等公司推荐和配套使用,为广大用户较好地解决了生产和生活中严重的电质量问题,颇受用户喜爱,深为行业认同,在业界享有极高声誉。澳其斯参数稳压电源已成为广大高精尖贵重设备用户购买同类产品时的首选电源。
本产品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电压调整装置,它实际是一个电源综合保护器,集隔离变压器,防雷抗干扰滤波净化器,宽范围快速稳压器于一体,可自动、快速、无级,等效智能化跟踪补偿地稳定电压、消除各种电力污染,输出高质量的电能,从而保障精密电子设备在最恶劣的电网也能安全正常工作。据大量资料显示,本产品在交流稳压电源的稳态、动态及抗干扰等综合性能指标方面处于国内外领先地位。
一、    概述
本产品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电压调整稳定装置,它实际是一个电源综合保护器,它集隔离变压器,防雷抗干扰滤波净化器,宽范围平衡快速稳压器于一体,可自动、快速、无级地稳定电压,消除各种电力污染,输出优质电能,有效地保证了电气设备的可靠运行,其使用寿命亦将成倍增加。据大量资料分析显示,本产品在交流电源的稳态\动态及抗干扰的综合性能指标方面处于国内、外领先地位,尤其是动态和抗干扰性能方面更是其实种类的电源无法比拟的。
本产品被列入重点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严格按国家标准,标准号SJ/T10542-94。
本公司生产第三代参数稳压电源,制造经验丰富,工艺精湛,在生产过程中严格执行ISO9001质保标准,获得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安规认证、信息产业部性能质量认证,确保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与服务。
二、性能特点
1.    稳压输入范围宽,输出精度高。
输入电压实际工作范围可达120—300V,是其他交流稳压电源望尘莫及。
2.    响应时间极短,故具优异的动态特性。
3.    抗干扰能力特强,对电网及负载方的双向干扰具有极强的净化作用。
4.    输出为优质正弦波,波形好,失真小。
5.    负载适应性广,过载能力强,并独具输出负载短路自动保护功能。
6.    本产品为静止设备,内部不含有源器件,无机械传动、转动装置,无滑动接触电元件,结构简单科学,因而运行可靠、故障率低,环境适应性强,使用寿命特长,可视作半永久性设备。
三、    用途
本产品广泛适用于各行各业的计算机,工业自动化,电讯通信,广播电视,计量检测,数控、程控系统,医疗仪器设备等各种电子电气设备和普通机电、家电等一切需要高品质交流电能的设备和仪器。
四、    工作原理
正常工作状态时,输入电能通过稳压器相互隔离的初、次级电磁耦合来实现能量的传输,LC储能元件吸收系统剩余能量产生参数激励震荡,使局部磁路进入非线形工作状态。同进利用其等效参数振荡狭窄的矩形振荡特性、振荡回路中的强制滤波器以及较大的时间常数来获得良好的选频抗干扰净化性能。
当因输入电压或负载变化而引起输出电压变化时,对应于变化的可变相移电流令各相即时产生超前或滞后的逆向跟踪补偿量,通过磁路的耦合瞬间加至输出端,有效地补偿了已变化的输出电压和功率,并在磁路非线性工作状态的共同作用下,快速、无级、几乎无过渡地维持了输出电压幅值和相位的稳定。
五、    技术指标
1、    稳态性能
(1)    源电压标称值:220V、50HZ。
(2)    额定输出电压:220+1%或用户指定)。

(3)稳压范围:150—260V(实际工作范围120—300V)
(4)输出电压精度:
输 入 电 压 范 围    源电压效应值
187—253V    ≤1%
176—264V    ≤1.5%
165-264V    ≤2%
150-264V    ≤3%

(5)负载效应:
输入电压范围
  负载效应值
187—253V    ≤2%
176—264V    ≤2.5%
165—264V    ≤3%
150—264V    ≤4%
(6)功率因数:≥0.95
(7)效率:87%--95%
(8)输出电压相对谐波含量:最大≤3%(含电网失真)。
     (9)音频噪声:<53db
       (10)瞬态恢复时间:≤30ms
   (11)温升: ≥65℃
   (12)载能力:额定电压输入时允许≤1.3倍额定电流短时过载。
   (13)作环境:温度-25℃∽40℃,相对湿度≤90%,海拔<3000米。
   (14)运行方式:连续
   (15)靠性指标: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MTBF(m1)≥50000小时以上。
   (16)气安全标准:
     ①绝缘电阻≥200MΩ。
     ②绝缘耐压: 1.5KV/min 无闪络击穿。
     ③泄漏电流:<3.5mA。
     ④防护等级:IP20
2、    动态性能
       (1)瞬态稳压应变时间10∽40毫秒(稳压范围内任意波动时)
   (2)开(关)机过冲幅值:<40V。
   3、抗干扰性能
(1)    尖峰抑制:常模输入2KV尖峰信号,输出<40V。
(2)    常模噪声抑制:≥50∽110dB。

详请可登陆我公司网站www.outrace.com.cn或直接与我联系。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怀德村深巷工业区
电话:13450060944、0769-85027516、17
传真:0769-85111797
联系人:王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