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03):
绕线式电机功率为100KW,,采用6级电阻切换进行启停,电机电流分别是:定子电流210A。转子电流172.5A。

请问大虾:能否用一个470A的施奈德接触器带动2台这样的电机动作?另,这么大容量的接触器,在正反转切换的过程中,会不会出现一个接触器未断开,而另外一个接触器合上,造成相间短路这种情况?(如果出现,该怎么解决?)

网友A:
可否将你的主电路传上来看看?如果怕电流太大(带载正反转转换),可以将两个转换的接触器搞互锁+延时控制。
现在不是有软启动器吗?为什么不用?想省钱吗?

楼主:
主回路如下:

网友B:
不知道每相电流是多少呢,你的反接只动接触器是否有一根线画错了,接触器1.5倍相电流可以吧。另问,相电流和定子转子电流有什么关系???

楼主:
KM3的接线方式为单相制动,属于反接制动中的一种方式。

如图所示,能否用一个470A的施奈德接触器带动2台这样的电机动作?另,这么大容量的接触器,在正反转切换的过程中,会不会出现一个接触器未断开,而另外一个接触器合上,造成相间短路这种情况?(如果出现,该怎么解决?)

网友A:
为什么不用图片的形式?用这种形式好麻烦呀。待打开以后再说吧。

楼主:
kdrj1:
  图片太大,考屏抓下来的图,效果不好,很多看不清楚,所以上传dwg文件,是用CAD2000画的,打开图的时候,程序提示“指定字体给样式(ROMANS)”对话框,请选择:gbcbig.shx。

网友A:
知道了,我没有ACD2000的平台,我有PROTEL。所以还得去找机械设计的工程师打开此图。明天再说吧。看后再发表意见。对不起。今天的事情太多,没顾上。

网友C:
原来任工用protel。准备出变频器了。我先买一个。

网友A:
我看了,两个接触器转换没有问题,但是需要互锁。转换过程中,串级电阻在什么位置?最好应在电阻最大的位置。

楼主:
任斑竹:

    这是一个门机控制的回路,转换如下:
    提门时,抱闸动作,KM1动作,门机一直往上升,直到上限位完成提门过程,6级电阻依次切除。
    落门时,KM1先动作(此时不切电阻),延时后,KM1断开,KM3动作(此时切出第6级电阻),电机反接制动,延时后,KM3断开,KM2动作(此时切出第6级电阻,并分级切除剩余电阻),门机向下落,直到下限位完成落门过程,在KM1、KM3、KM2转换过程中,抱闸一直打开。
    用接触器自带的辅助接点进行互锁,同时提门和落门按钮也进行了互锁。
   门机运行到位后,分级投入电阻,再停车。
   空开、接触器、热继等均选用施耐德产品。

请问:每台电机为100KW,接触器选用470A,用一个接触器带动2台电机,这样合理不?
在正反转切换的过程中,会不会出现一个接触器未断开,而另外一个接触器合上,造成相间短路这种情况?(如果出现,该怎么解决?)
这2个问题是业主提出的,我是第一次做起重系统,很多地方不是很清楚。请大虾帮帮忙。

网友A:
看了,发表我的看法:
第一个问题,正常情况,电路理论上是可以的,没有问题。但是实际上,如果采用一个接触器,两台电机在整个运行过程中(包括启动/制动/正反转换过程)不发生过载,还可以,发生过载,接触器就倒霉了。所以我认为,用一个接触器带两台电机,太紧张了。210*2这是考虑不过载的情况,如果是我,我会很担心的。只能说方案可以,但是有风险。我希望采用两套接触器系统+一套控制系统组合的方案,这样会保证安全。而且一套出现问题,不影响另一台工作。这应该更合理、更可靠。
第二个问题,用户的担心不是没有可能。因为接触器长期载满负荷工作,一旦发生主触点粘连就会发生问题,这时尽管接触器的线包实施了互锁,但是主触点并没有断开(被粘连),此时互锁是失效的,就会发生电源短路。空开就跳了。
解决短路的办法有二:其一是改用变频器调速控制,如果嫌成本高就没办法了;其二是对两台电机的电流实施智能检测,在0电流时确认转换操作。有电流则等待,这样就安全了。
我还是劝你采用两套主电路控制方案。那样保险。

楼主:
任工:
     这个门机一年动作的次数不超过10次,每次升降的高度不超过30米,由荷重传感仪判断是否过载,如果过载,其常闭接点动作,将断开控制回路。如果发生了触头粘连,由于辅助接点与主接触器同时动作,接触器不断开则辅助接点也不会动作。选用的接触器在施耐德的标准配置中,该型号接触器用于控制265kw电机。

这样吧,我把图纸发给您,请您帮忙审审。我用QQ加你了,80283610

网友D:
正反转的接触器接线好象有点问题,是不是楼上的画错了。

网友A:
to  sccdldx:
那我就不坚持了。按你说的办吧。只要保护得体。你的电路无可挑剔。

网友E:
接触器
接触器容量小了,最好选600安的,还有图的正反转主电路不对,反相制动将接触器互锁,如果主触点粘连了,辅助触点应该也是断开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接触器容量小了,最好选600安的,还有图的正反转主电路不对,反相制动将接触器互锁,如果主触点粘连了,辅助触点应该也是断开的。
同意这种设计思路

网友F(2005-06-27):
请您访问www.yiqiyibiao.com有具体的说明

楼主(2006-05-10):
下图是最终的设计,已在现场运行了1年有余,目前无任何故障。
此方案我司在另外一个项目上的闸门中成功应用了,不过那个项目是2*45KW电机,门总重200多吨。此次项目,门自重+配重共700多吨,此方案提交甲方后,应甲方要求,我司花钱找设计院做了咨询论证;业主技术负责人又去了我司以前项目现场实际操作观察后,才确认我司的方案。

图片在后面,终于贴成功了

楼主:
图片在这里
图片太大,不能完全显示,请点击图片看全部

设计说明部分:

1、提门说明:
将SA1切换至“提门”,KM1接触器合,抱闸接触器KM3动作,抱闸打开,电机动作,开始提门并延时分级切除4级电阻,且KM1+KA9将提门接触器锁住,当闸门提至充水开度时,充水开度主令接点导通,KA4充水继电器动作并自锁,提门操作回路KA4的1和9接点断开,KA1的5和9接点导通,并延时分级投入4级电阻后自动停车并抱闸,此时,SA1仍然处于“提门”位置,充水开始,当确认平压后,将切换开关SA2切至“确定”位置,人为判断充水平压完成,再将SA2切至“切除”位置,KM1接触器合,抱闸打开,电机动作,开始提门并延时分级切除4级电阻,当闸门提升至上限位置时或者将SA1切至“切除”位置,延时分级投完4级电阻后自动停车并抱闸,提门过程完成;将SA1切至“切除”位置。

2、落门说明:
将SA1切换至“落门”后,KM2接触器合,抱闸接触器KM3动作,抱闸打开,并延时分级切除4级电阻,闸门开始下落,闸门降落至下限位置时,延时分级投完4级电阻后KM2接触器断, KM2扩展继电器KA8失电,KA7的9和5接点导通, 9和1接点断开,KT0失电,KT0的1、3接点延时断开,反接制动回路接通,KM1动作,抱闸KM3依靠KT0的9、11接点一直接通,当KT1延时断开后,KM1停止,同时抱闸KM3失电断开,落门过程完成;并将SA1切至“切除”位置;
正常落门时, KA8的9、5接点闭合同时9、1接点断开,因为KT0的1、3接点是在KT1得电延时后才接通,所以,此时反接制动回路不会接通或发生跳动情况。
反接制动时,面板“闸门上升”指示灯会闪烁一下,可由此判断反接制动正常与否。
反接制动,实现闸门电气制动,以减少抱闸的磨损和今后检修维护量。
注:KT11的延时时间需大于KT0,即反接制动时不切除电阻。因为反接制动时,定子旋转磁场与转子的相对转速很大,即切割磁力线的速度很大,为限制电流,在制动时要在定子或转子中串电阻。

3、抱闸机构控制说明:
提门和落门时,同时抱闸得电,抱闸机构立即松闸,落门反接制动时抱闸依靠KT0延时断开来保持抱闸打开的状态。

4、强跳总电源空气开关说明:
当相序或欠压(由三相电源监视继电器判断KY)、提门上上限、落门下下限、缺相、切换开关SA3跳总空开跳闸线圈动作,断开总电源。

5、中间位置
提门上限和落门下限之间为中间位置,在中间位置时,闸门可以任意升降。闸门在中间位置运动时,可将SA1切换至“停止”,此时分级投上4级电阻并停车;在中间位置进行落门操作时,停止时,也将进行反接制动。

2次回路图太大了,贴上来也看不清楚,就不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