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03):
我单位有一台风机,使用的电机是7.5KW/2p。今天突然出现故障,故障现象为使用外部控制电路进行启停操作,当变频器输出频率为20赫兹左右的时候,变频器内部报警启动。变频器显示的信息为电机的再生能量超过最大限度,而用变频器操作面板启动就没有问题。经检查,原来是有人将电机的极对数设置为4!
他妈的,不懂你乱动什么?

网友A:
我有一次将极对数从二改到四,但似乎变频器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我当时挺纳闷的。我也是用的面板控制。照你所说,如果用外部控制的话,有可能要产生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