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03):
设计一个多路模拟量、开关量数据(8路以上)巡检控制系统。
有什么好的资料或帮助啊!!!!!

网友A:
对时间有要求吗?

网友B:
一个多路模拟量采用MC4051、开关量数据CD4066(8路以上),转换芯片为7109,7107,可直接驱动数码管,74L244,74L273,74L245比较芯片,外加开关电源就行,注意有几个基准电压。你去查一下就知道啦!

楼主:
要求如下:
8路模拟量可以是温度、压力、等传感器输出信号,以电压信号模拟,可人工调整报警门限值,开关量信号以开关控制高低电平信号输入模拟,“0”表示正常,“1”表示故障。要循环检测各模拟量和开关量,实时在LED 显示各信号路数、模拟量值或开关量状态
,如超限或故障,通过并行接口输出信号驱动开关控制报警声光电。

网友C:
有具体要求吗?
模拟量信号?

网友D:
时间和速度的要求严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