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03):
昨日上网,登录了www。265。com网站,现在我一起动IE,就自动进入到这个网站去了,怎么改都不能去掉。我连注册表都改了,改到吐血,重启后又是原样。这个网站也不是什么非法网站呀,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下三流的事呢?望哪位兄台可姐妹能提供绝杀招,谢先。(为防止各位中招,特将点号换成句号)

网友A:
哈哈!重招了!
我的办法是重装IE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

gost

网友B:
我没去过。不过我想可以用3721或者是别的IE修复器试试。

网友C:
我也遇到过,做了N种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只好重做了。希望高手支招!

网友D:
一般用3721的上网助手的IE修复功能基本上可以搞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哈哈!重招了!
我的办法是重装IE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

ghost
ghost确实很爽,万金油一样好用,影像覆盖之前最好format c

网友F:
首先进入这里:
http://assistant.3721.com/iehuodong.htm
然后下载IE修复专家
安装后进行清除。
如果不喜欢3721上网助手,可以删除
一切搞定。

网友G:
3721一般都可以修改过来;

这几天用QQ老是会出问题;
安装了最新的杀毒软件,查出是一个木马程序,删除后用QQ一段时间后QQ会自动关闭,这个木马程序会运行,删除后还会自动产生;
真是烦死了!

网友H:
可以到华军软件园里去下载一个IE伴侣,
我在用,还不错!

网友I:
我也中过好几次,我是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是重装系统.

网友J:
还好我没有误入雷区。

网友K:
上网中常有的事,安装一些工具,多多注意就是了!

网友L:
这么神?哪天我进去逛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