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03):
哪位高手能告诉我如何用钳型电流表测6KV电机电流?
直接卡上可以吗?
急!!!!!!!!!!
先谢谢了

网友A:
危险啊。你们的电机回路没有电流保护?可以用互感器二次输出端子来显示啊。这不比用钳形表好多了啊 。

楼主:
谢谢楼上关心,情况是这样子的,我们的加压水泵额定电流117A,电压6KV,这次对中压开关柜进行了改造,使用了综合保护器.现在通过2次侧测量电流为110A,可是出口阀流量还查很多.所以想通过直接测量一次侧线路电流,证明给使用者看,不是我们的原因.

网友B:
我记得,原来看书的时候,好象专门有用来测量高压线路电流的钳型表。

网友C:
是相序反了吗?

网友D:
这种事也干啊?

网友E:
我曾经用DT266测试1500KW/6300V发电机线电流,152A,只要被测电线是绝缘导线,我认为没问题.

网友F:
为什么要证明给使用者看?懒得理他,我就遇过很多这样的蠢人,设备给他不会用,还说我们的设备是坏的,提出一大堆蠢问题,我就懒得理,你说不行我就直接使用给他看!

网友G(2005-02-14):
改天我送你一副绝缘手套

网友H:
我只好送你一双绝缘鞋了

网友I:
可以直接测的啊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J:
直接测没有问题,如果你没有工具可以打一个电话到供电公司的抡修中心,让他们来帮你测也可以的!  他们用的钳表比我们常用的大好多与长一些,我见他们也是直接测量的(他们到我的公司来测是测10KV的)

网友G:
多数的钳形电流表可以测量6kV的,看看说明书,注意不要把表笔连上!!

网友K:
电业安全工作规程上有关于用钳型表测量高压电流的规定,我想主要要注意以下:
1、要使用电压等级符合要求的表。
2、配备必要的辅助工具。
3、找有类似经验的电工测量。
应该是能测的

网友L:
直接在电机接线盒下的电缆头处用钳形表测,只要电缆绝缘良好没问题。

网友M(2005-05-19):
你可以先停电后把表挂上去,然后再送电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M:
你可以先停电后把表挂上去,然后再送电啊.
17楼说的对,表烧坏了没关系,别伤着人就行!

网友O:
恩好
楼上的说的好
改天我送你一个绝缘钳型电流表

网友P:
应该按电力安全规程要求来做,在不加防护措施的情况下是不能侧量的,要出人命的,到时就不是大家给你送绉绝缘手套绝缘鞋的问题了。哈哈哈

网友Q:
哈哈,真有高手,不要命了?

网友R:
可以.保证绝缘和安全装置

网友S:
不可以的,要出事故的,另外想办法吧

网友T:
如果是高压电缆的话6千伏和1伏是一样的测量

网友S:
用电阻分压器或电容分压器测量,看看电气工程师手册

网友U:
好危险的!!!

网友V: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M:
你可以先停电后把表挂上去,然后再送电啊.
17楼说的对,表烧坏了没关系,别伤着人就行!

我晕哦,这样还不是看不到电流表的读数!

网友W:
引用 网友V: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M:
 你可以先停电后把表挂上去,然后再送电啊.

 17楼说的对,表烧坏了没关系,别伤着人就行!

我晕哦,这样还不是看不到电流表的读数!
你用美国福绿克F-337钳表,它有一个最高值自动保持功能,断电后不就能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