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04):
求助:我公司用的西门子变频器总在报F0052和A0503故障,好像是功率组件故障和欠压限幅什么的,我用BOP面板读参数时,P0004最大只能等于4,只能看到部分参数,参数R0204显示为b--.--,也没办法更改,输入电压应该没有问题220V,功率0.37KW,输出为三相220V,主要工作在汲取熔解后的金属液体,我想恢复出厂设置,可是又怕恢复不了更高级的设定,这个变频器是2002年随欧洲设备来的,哪位高手可以帮我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关于西门子MM440的使用方法和使用技巧,我建议你不要指望在网上的论坛里解决问题。因为我认为论坛里很难解决某一变频器的具体的使用问题,一般情况是这里面交流一个观点或者一个方案的讨论。

你的问题可以通过技术服务热线寻求解决。从官方获取支持信息比较好。也是我的主张和做法。

网友A:
西门子的技术服务热线现在很有改观。我最近申请了一个服务请求,反应很快,而且回答明确。好像不超过半天时间就完全解决了。其间仅通了两次电话问答对话。当然,提问要事先准备好,组织好,只有介绍的清晰,才能得到希望的回应。因为,对方并不清楚你的具体情况。也需要对你的问题提出深入地了解,如果你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你也就得不到期望的结果。技术服务热线也需要交流的技巧。
你可以试一试。看看结果如何。在西门子网站,也可以直接发技术支持服务请求的帖子,反应同样是迅速的。

网友B:
如果没有对变频器做任何改动,就简单了。

网友B:
用DRIVERMON把变频器的参数保存,然后随便改,大不了再买个新的,然后把参数写到新变频器里面。

楼主:
谢谢6楼的,现在我们买了一台新的,改了参数可以用了,不过这台好像问题也不太大,仍到一边挺可惜的,我就是想收集一点大家的想法,折腾一下,练炼手,,不过我这里没有DRIVERMON,参数不太多,我都抄下来了.
     这台确实和现在大家用的不太一样,我指的是参数,我对过了,和其它的不一样,我们这儿有两种,这种就这么一台,其它的都一样.这台是德国原装生产的,用了两年多了.

楼主:
不好意思,写错了,谢谢3楼和5楼的

网友C(2008-12-08):
MM440的F231故障代码表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