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04):
没接触过网络,两台PLC S7-200联网用一根MPI电缆,如果三台PLC联网,因第二台PLC 要分别和另两个PLC联接,但S7-200只有一个通讯口,是否需要使用类似三通的联接器,不知叫何电缆?多少银子?
                     多谢了!

网友A:
用我的电缆,电话联系:汪勇13554877084

网友B:
告诉你一个简单的方法,西门子的联网都是485方式的,而485方式可以直接并在一起的。去查一下西门子的485定义就可以了,我保证,肯定可以的,这么简单的事!

楼主:
谢谢三楼,我想按三楼说的并参考485定义的脚意义,自己做并接电缆,担心损坏PLC,请问制作时注意事项?

网友C:
俺高电50年了,用德力西绝对没错!50年不变,靠!

网友D:
西门子200的plc手册上有这种联网方法,不会没看过手册吧,
485联网,终端加电阻,如果你担心地电位差对PLC影响,就用中继器或光电隔离的RS485器。

网友E(2005-03-19):
要是距离近可直接用两芯屏蔽双绞线就可联通.要是距离远用五类屏蔽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