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04):
我想请教一下大家,在制动单元不起作用的情况下,产生浮力,负载拖着电机转得情况下,变频器输出的频率还是电机实际频率吗

网友A:
你说呢?你的看法如何?

此时变频器的输出端的频率等于电机的频率。有什么怀疑吗?

在交流电机采用变频控制且工作于发电状态时,如果直流母线没有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的话,是谁决定电机的实际频率呢?是变频器的输出还是负载?应该是负载决定此时的电机实际频率。负载拖着电机跑嘛。

网友B:
是否请任工详细的解释一下。
我觉得这个问题要看变频器的工作方式,如果设置为V/F方式,例如设置5Hz,但负载要拖着电机跑10Hz,此时怕是变频器还是输出5Hz,而电机却安装10Hz的速度运转。
但要是变频器设置为矢量控制,至少是带传感器的矢量控制,而且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都工作正常的时候,应该变频器的输出(设置)和电机的转速对应的频率一致。
无传感器的矢量控制,效果应该差不多。
如果是西门子的MM440,制动单元不是唯一能制动的东西,就是坏了,如果设置正确,还是可以提供制动,只是能力小的多了。

楼主:
我的意思时说要是制动单元制动电阻设计小了的话,出现浮力,电机处于发电状态,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和电机的频率是否一致,我觉得应该不一置,因为现在变频器已经控制不了电机了,不知道各位大虾的意见?

网友A:
概念的提示:“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电流呢?和水的特性一样。
变频器的发电状态一旦成立,说明什么?说明电机的电势高于装置输出的电压,电流是由电机向装置方向流动的。反之,电动状态,装置的电压高于电动机的电势,电流是由装置流向电机的。这里不论装置的控制方式如何,只考虑电机的运行状态(在哪个象限)即可。与装置的控制方式无关。不论是电动还是发电,电机的实际频率都会等于变频器输出端的频率,因为这两点是由电机的导线连接的,中间没有元件隔离,就是连接的电缆导线。如果他们两端不一样,那才见鬼了。
变频器为了满足电机的运行状态需要,必须要设计出电流的可逆流向的通道。而且事实上也是这样子的。发电状态时对变频器而言,回灌的电流在直流母线上给电容充电,如果没有足够的制动旁路通道,此时的直母电压就会升高而造成故障保护。

网友C:
楼上的真牛,你应该多发表发表啊,但是要抵制日货

楼主:
我不同意4楼大虾的意见,因为当出现浮力的时候,是负载控制电机运行,现在电机的速度完全取决于负载的大小,变频器已经已经不能控制电机了,所以我觉得变频器显示得频率已经不是电机的速度了,大家踊跃发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同意4楼大虾的意见,因为当出现浮力的时候,是负载控制电机运行,现在电机的速度完全取决于负载的大小,变频器已经已经不能控制电机了,所以我觉得变频器显示得频率已经不是电机的速度了,大家踊跃发言
你还是自己看看书,捉摸捉摸吧。嘻嘻嘻。在工控专业里,有一些同行喜欢“钻牛角尖”,结果越绕越迷糊。
还是给你一个提示吧:电机的转速/频率特性是自己固有的特性,不是被变频器控制出来的。不管有没有变频器的存在,只要电机通了电,而且旋转了,他的转速/频率特性也就存在了。变频器的输出也是要适应电机和负载特性情况实施自己的功能控制的。并不是变频器一成不变的处于主动状态的。
打个比方:提升机控制。当电机处于提升状态的时候,变频器恒转速控制功能,此时变频器主动输出电流,控制电机做提升运动,此时电机是电动机。下降过程,变频器还是恒转速控制功能,此时电机在势能作用下,已经处于发电了,变频器的主动关系发生了变化,成为被动,只有这样才能吸收电机流向变频器的电流,才能控制转速,如果变频器的吸收发电的电流能力不够,就控制不了转速,变频器的输出端的频率(也就是电机的实际频率)就会失控而上升。
哈哈,在这里讨论起基础问题了。真是的。有些不情愿的。
你所说的变频器显示的频率是指的什么?他有两个最基本的显示频率,一个是给定频率,一个是实际频率。给定频率从来都不一定代表变频器的输出端的频率,而实际频率一定代表输出端的(电机的)频率。

网友D(2006-08-16):
好文章 多多学习

网友E:
主动被动都是为了适应控制的需要,电机的实际频率一定等于变频器输出端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