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04):
我要维修一台机子,它用的编码器型号是HEDS-5701C12,我找不到这编码器,各位老师请指点一下我,到哪里可以买到这编码器或哪里可以买到这编码器的代用品。

网友A(2005-02-25):
你好,有需要可以跟我联系!
我是图尔克传感器公司的,电话 022-83988188转8185  冯欣军,乐意为您服务!

网友B(2006-01-18):
台湾HONTKO编码器,增量型,绝对值型,米轮,拉线式编码器
拉线式编码器设计原理:

  本产品是由一组拉线式弹簧机构结合旋转型编码器或电位器瑞而成,主要应用于直线位移,长度载切,张力控制,液位高低,速度控制等相关性自动控制量测。

产品特性:

  机械空间太小或量测行程太长不易安装光学尺及旋转编码器处所,适合长度行程量测分辨率要求介于1-0。1MM之自动化机构,可直接搭配空油压缸,滑台或其它直线运动机构联结,使用本产品可缩小安装空间及机构成本约30%安装直线偏角公差容许大(+/-2~~3度)

适用相关产品业别或机器名称:

 速度控制 ---塑料射出成型机,铝挤型压出机
 张力控制----橡胶压出厚薄控制,电缆压出控制
 位移长度----XY工作台,空油压机构,本工机长度裁切,棒材送料机送料控制,大型金属物料(如龙门刨床)或石材裁切加工,雷达或天文台位移角度控制,锅炉炉心精密微量位移控制,绘图机位移量测。
 高度量测—水库闸门开度控制,液位高低量测,钻孔加工机盲孔深度控制,物体高度或吊车高度控制。
专业创造价值,诚信铸就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