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04):
请问机器漏电应该如何查起?
机器的 外壳和零线(不是地线)接在一起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我最烦躁的也是机器的漏电,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一点一点的找,凭经验.

网友B:
发过类似的帖子。
没什么好办法。凭经验,哪里最容易出问题就从哪里查起。

楼主:
漏电不很严重有关系吗?

网友C:
你如果把零线,已经接到设备的外壳,如果开关不跳闸,那么就表明,设备不漏电。如果设备漏电,造成开关跳闸,查来查去,一直没办法查出,嘿嘿~,你要是有胆量,就换个大点的开关,然后强行送电,最好是在设备里能听见”嗵”的一声响,,,,,强行送电时,需要注意一下几点:
1:最好别让领导和同事看见。
2:看好上一级开关所带的设备,别造成因越级跳闸,而使得重要设备因此而停电。
3:送电时候,最好戴上长袖的绝缘手套,并且戴上防护面罩,头在开关的尽量远的侧面。

网友D:
1:最好别让领导和同事看见。满足虚荣心,好办法!
2:看好上一级开关所带的设备,别造成因越级跳闸,而使得重要设备因此而停电。有时恐怕得用电焊机也是极妙方法!
3:送电时候,最好戴上长袖的绝缘手套,并且戴上防护面罩,头在开关的尽量远的侧面,保护自己,不管其他的死活
幽默!

楼主:
........
谢谢各位赐教!!
漏电是否用电阻档测量。
一端接外壳,一端逐个检测,如果显示0欧,是否就表示这里有问题呢??

网友E:
你先应该干燥机器,
然后再如7楼朋友所说检查

网友F:
4,5的兄弟好猛啊,高,高,真是比老高还高啊

网友G:
零线与外壳接一起,当有设备接地时容易触电

网友H:
.....谢谢各位了
真 长了见识了
呵呵!!

网友I:
利用“摇表”检查线路和外壳绝缘是否良好。
如果摇表指针为“零”,说明存在漏电问题!为何不试试!

网友D:
教你个好方法:把电路按功能分成几块一节一节的查.我想这样会更快,你看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