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04):
编好的程序,已经运行过多次,现在突然和计算机连不上了,换了根串行线也不行,怎么会事啊。?那位高手帮一一下啊 。谢谢了

网友A:
PLC和pc的RS232接口硬件有问题

网友B:
设置?
请说详细点。

网友C:
用排除法试试看问题出在哪儿。然后才能有针对性的去查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今天查过了,是笔记本的 RS232的接口坏了,谢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