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04):
上图中k4m10是位元件通过组合用来处理数值,它占用了m10-m25来存储bfm#29中的数值.但是下面的m10和m18的常闭触点是什么意思呢.既然m10-m25用来存储数值,那为什么还可以处理接通\断开的信息呢?

网友A:
缓存器29中的数值是在bo-b15中以二进制形式存储的,从缓存器29中读出的数值从bo-b15应该分别对应M10-M25,当M10,M18对应是1,为ON,对应0,为OFF,这只是我的理解,不一定对,请高手指教.

网友B:
我想法和2楼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