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05):
现在想学习一下vb网络编程,想通过ftp方式传送文件。请问在2000或者xp下如何设置ftp服务器?另外在dos下有没有ftp服务器的设置方法?

楼主:
DOS命令中的MS SEVER可否做ftp服务器?

楼主:
最简单的ftp在xp下的服务器设置如下:

1、安装IIS的FTP服务器,如果在安装系统时没有安装,运行“添加删除程序”->“添加/删除WINDOWS组件”,双击Internet信息服务“,选中文件传输协议(ftp)服务后点击"确定"按钮进行安装。

2、进入控制面板,运行管理工具的”Internet信息管理器“,在默认的FTP站点上右击鼠标,选择”属性“,进入FTP站点设置面板。
点击”主目录“选项卡,为FTP站点选择一个本地目录。并设置用户登录到本目录后具有的权限。最好不要开放”写入“权限。

点击”FTP站点“选项卡,保持”IP地址“栏不变,仍为”(全部未分配)“。

点击”安全帐号“选项卡,指定用于登录的帐号,推荐使用匿名登录,如不想这么做,取消”允许匿名连接“的复选框,然后在”用户名“选项处点击”浏览“按钮,从本地帐号中选择一个用户。

点击”消息“选项卡,设置各种消息,按用户喜好随意设置。

3、全部设置完,按”确定“按钮,至此IIS的FTP服务器设置完成。

提示:匿名登录的用户名:anonymous,密码为空。

网友A:
内网一般用这个方法,外网要解析

楼主:
请教楼上,外网如何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