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05):
我遇到的一幢大楼的供电系统是三项四线制的,也就是地线与零线相混合,这就导致了音响设备接地后会出现交流音,这是什麽原因?是不是零线上有电流?请高人指教

网友A:
下次封你ip

网友B:
楼上的最好不要做广告,太无聊了。

网友C:
办公楼的三相四线供电方式。三相不平衡导致零线有电流流过。
现在的建筑设计都是三相五线供电。把零线和地线分开,就不会出现类似问题。

网友D:
虽然是三相四线供电,但是零线估计也应该是接地的!当然接地系统有很多种,请具体说是哪一种?

网友E(2016-12-22):
按说不该的,接的地是重复接地吗?